三极管出现了烧毁的现象

楼主(2024-08-26):
PWM的开关频率不高,只有5V/25Khz, 正常使用时是3个风扇并联,偶尔会出现三极管Q10烧毁短路,功能失效,想讨论下三极管烧毁的原因,以及改善方案;初步有一种怀疑是风扇的电压是12V,PWM的上拉是5V,在地线不接的情况下,风扇的PWM会与三极管形成了回路,如果地线信号接触不良反复横跳,容易造成三极管损坏;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嘛?

网友A:
PWM1处对地加个二极管,你用的是风扇,电机的自感没有续流通道,导致三极管正压击穿短路,加上三极管导通内阻大,发热严重,所以容易烧。简单点可以在电机上临时并联一个阻容串联的吸收元件。

楼主:
上面图片

网友B:
25k频率不能说很低,不清楚电流多大三极管型号,大电流输出,三极管基极电流需要喂饱,没喂饱肯定烧。
竟然是是烧毁,平时的温度怎样?还有市场直接拿cj的9成概率是假货,假货电流缩水严重等等。

网友C:
三极管导通后阻抗值太大,直接使用MOS即可!

网友D:
改用MOS管,低压情况下,同等封装耐压,三极管的承受瞬间电流能力很弱的

网友E:
用的什么参数的三极管,三极管输出端有加二极管吗

网友F:
三极管烧毁的原因以及改善方案可能涉及多个方面。您提到的风扇电压为12V,而PWM信号的电压为5V,且地线信号接触不良的情况确实是导致三极管烧毁的可能原因之一。当风扇的PWM信号被误接为电源,且在地线接触不良的情况下,确实可能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回路,导致三极管在高电压下工作,从而烧毁。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改善方案:

### 可能的原因:

1. **地线接触不良**:地线作为电流回路的一部分,如果接触不良,可能导致电流在地线与三极管之间形成一个不稳定或高阻的回路。当风扇PWM信号被误接为电源时,地线的不稳定会加剧回路的不稳定性,使得三极管承受不正常的工作电压,导致烧毁。

2. **设计不当**:如果电路设计中没有考虑足够的隔离措施,比如使用电容滤波、增加隔离二极管或使用驱动器等,也可能导致在风扇PWM信号误接为高电平时,三极管直接承受过大的电压或电流。

3. **散热设计不足**:如果风扇本身或整个系统散热设计不足,高温也可能加速三极管的老化或导致其在高温下工作时损坏。

4. **三极管选型不当**:如果三极管的耐压和电流参数与实际应用不匹配,例如额定参数低于实际使用峰值,也可能导致烧毁。

### 改善方案:

1. **确保稳定的地线**:强化地线连接,确保地线与三极管、电源和其它电路之间的连接稳定可靠。可以使用更粗的导线或增加地线的重复接地。

2. **增加隔离措施**:在PWM信号和三极管之间增加隔离二极管或使用专门的驱动器,以防止电源和地线通过信号线形成回路。

3. **优化散热设计**:加强风扇的散热效率,确保整个系统有良好的散热设计,防止过热导致的元件损坏。

4. **选择合适的三极管**:根据实际工作电压、电流需求和预期的峰值工作条件,选择合适的三极管型号,确保其额定参数高于实际应用要求。

5. **增加电气隔离**:在设计电路时考虑使用电气隔离措施,减少信号线、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可能产生的干扰和回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三极管烧毁的风险,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G:
电机是感性负载,不排除感应电压反向导致电流冲击,可以加上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冲击,选择二极管时注意二极管的压降以及工作频率

网友H:
25K很低吗?

网友I:
这么小的工作电流,烧毁前一定是被击穿了。研究一下三极管后面是不是直接接了感性负载。

网友J:
一般加RC浪涌吸收电路或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k频率不能说很低,不清楚电流多大三极管型号,大电流输出,三极管基极电流需要喂饱,没喂饱肯定烧。
竟 ...

正常工作温度正常,手摸上去都没温度,风扇的最大电流是450mA,最多接三个风扇1.34A ,用的三极管是  SS8050V ,VCEO=25V/IC=1.5A

网友F:
出现三极管 Q10 烧毁短路的情况,除了您提到的地线信号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外,还有以下几种原因及相应的改善方案可以考虑:

### **1. 三极管饱和区和放大区之间频繁切换**
- **原因**:PWM 信号频率较低(25kHz),可能会导致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和放大区之间频繁切换,特别是当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较慢时,容易产生热积累,最终导致三极管过热损坏。
- **改善方案**:选用开关速度更快、适合高频工作的 MOSFET 或者高速三极管,减少因频繁切换引起的损坏。

### **2. 风扇反向电流或瞬态过压**
- **原因**:风扇电机内部会产生反向电流或反向感应电压,这些电流和电压可能通过 PWM 控制电路反灌到三极管上,造成过压或过流损坏。
- **改善方案**:
  - 在三极管集电极与电源之间增加 **续流二极管**,以抑制反向电流。
  - 增加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或 **压敏电阻**,保护电路免受瞬态过压影响。

### **3. 三极管过流保护不足**
- **原因**:风扇并联使用时,某一个风扇可能出现短路或内部损坏,从而导致过大的电流流经三极管,超出其额定值,造成烧毁。
- **改善方案**:
  - 在每个风扇电路中增加 **限流电阻** 或 **保险丝**,防止个别风扇故障时对整个电路造成过流冲击。
  - 使用具有 **过流保护** 的智能驱动芯片来替代传统三极管开关。

### **4. 地线环路问题**
- **原因**:如您所怀疑,地线信号接触不良时,风扇 PWM 信号可能会在浮地情况下形成意外回路,导致三极管承受不正常的电压,烧毁短路。
- **改善方案**:
  - 改善地线设计,确保所有信号和功率地可靠连接。
  - 使用 **地环隔离电路**(如光耦隔离)来保证控制信号与功率部分独立,减少地环路问题。

### **5. 三极管的耐压和额定电流不匹配**
- **原因**:三极管选型不足,耐压或额定电流不足以应对实际工作环境的瞬态高电压或大电流。
- **改善方案**:
  - 选择耐压和额定电流更高的三极管,以增加安全裕度。
  - 对电路进行详细的电流和电压分析,选择合适的元器件。

### **总结**
- 除了接地问题,三极管烧毁的原因可能包括饱和与放大状态频繁切换、风扇反向电流冲击、过流保护不足等。
- 关键的改善方案包括使用更快的开关元件、增加反向保护元件、强化地线连接、以及选用更高耐压的三极管等。

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电路测试,逐步排查可能的原因,采取合适的改进措施。

网友K:
风扇内部有独立的驱动器接收PWM信号驱动风扇电机吗?为什么5V PWM驱动信号不与12V电源隔离?

网友L:
加个电容  或二极管隔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