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过零信号的取得方式探讨

楼主:
    在使用单片机控制的交流电调整电流、电压等移相调功电路中,常常需要获得电压电流等过零点信号即过零信号。常见的取得方式是对交流信号进行桥式或者全波整流后获得100HZ脉动直流,使用电片机外部中断获得过零信号,也有不整流使用双向光耦再经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获得,一般情况下是在零点后取得(见示图中的第二幅波形),这种方式取得的过零信号都是在零点后的固定位置(即零后固定时间),在单片机处理起来比较方便容易,各波移相后的导通角度也相同。
      在本论坛中有朋友提出可以不用全波,也确电路是这样的,即只对半波采用单片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获得过零信号。现在单片机(比如STC8H系列)大多具有这种功能,实现起来很容易且外围电路简单,能够有效简化电路,但我发现这种方式取得过零信号位置并不相同,每个半波的获得两个过零信号一个在零点前,一个在零点后(见示图中的第三幅波形),在控制移相角度时如不校正,都在过零信号后延迟固定时间的话,会造成正负波不对称,对变压器和电机等感性负载,可能会增大噪声、振动等,也会更加污染电网。对于如何校正,我一时还没有头绪,朋友们是否有较为简便的算法?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予指教为盼。

网友A(2024-08-27):
所以就看你算法写得如何了。

网友B:
延时均值

网友C:
要想准确只能使用工频锁相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想准确只能使用工频锁相环了

使用工频锁相环的话,还不如硬件上加个整流桥或者双向光耦全波检测省事呢。

网友E:
可不可以用下降沿中断来检测呢

网友F:
单向光耦也能获得看我帖子缺相检测实际上就是过零电路

网友D:
     8楼的电路是ACN相对于ACL为正半周时获得过零信号,单片机处理后驱动继电器,正负半周过零信号位置应该有差别,对不是用于移相调功,应该不会有明显影响。
    但8楼的电源电路比较新颖,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