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辉芒微FT61E145如果用自带AD测量供电电池电压是用哪个通道

楼主:
请问辉芒微FT61E145如果用自带ADC测量供电电池电压是用哪个通道?芯片供电是电池,如果不接外部电阻分压连电池测量,直接用自带的内部ADC测电池电压,请问是哪个通道?刚接触辉芒微,不是很清楚,先谢谢了

网友A(2024-08-27):
这个是61F145的  应该差不多   1/4 VDD通道应该 AN7 第8个AD通道

网友A:
应该是AN7  或者你看官网的例程   里面有设置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到时候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61F145的  应该差不多   1/4 VDD通道应该 AN7 第8个AD通道

非常感谢,这个看到过,不过不像STC一样写了读出ADC数据放哪个存储单元,要是读出了ADC数据,不知道怎么计算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N7  或者你看官网的例程   里面有设置

官网有ADC例子,是电阻分压后测量供电电压的例子,想省一个IO口,直接内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