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又搞了一个STC32G12K128想把所有的O/I口

楼主(2024-08-27):
入坑又搞了一个STC32G12K128想把所有的O/I口用起来搞一个花式彩灯,先试着将51例程中流水灯程序导入STC32中,显示操作成功但没有一个O/I 口有输出信号,内部频率选的是11.0592。后来又将程序导入原有STC11F08XE芯片结果8灯全部闪烁状疑似速度变快了,为什么呢?求解!

网友A:
试试STC官网的例程?STC32G12K128上电后貌似除了P3.0,P3.1都是默认高阻,跟早期的单片机不一样了,要设置IO口的状态才行。

网友B:
花色彩灯用WS2812吧,STC有例子,1000个刷新时间是30ms。

网友C:
当然不行,编译器都不同

网友D:
你不会直接把原来的hex就导入stc32里了吧,没重新编译?

网友E:
C51和C251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F:
51程序下载到STC32,肯定不行的了。

网友G:
STC32属于C251的32位内核,比C51多了很多条指令集,寻址方式范围,寄存器中断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C51的编译器用不了。

楼主(2025-02-15):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