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中的戴维南等效

楼主:
请问下,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呢?

网友A(2024-08-28):
戴维宁等效是基于戴维宁定理,之所以叫定理就是说这个电路就是可以这样等效,是物理研究的成果,我们只需要记住可以这样等效替换来解决复杂电路的分析问题,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就相当于去研究这个定理是怎么发现并经过严谨实验得出与之对应的结果验证了定理的正确,不需要,就像我们知道重力G常数是一个常数,可以适用于一定环境下,但我们不用知道这个常数是怎样计算出来或者是怎样实验证明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B:
1、从左图P点往左看,计算开路电压,为RB1和RB2的分压,得到EB
2、计算戴维南电阻,将EC接地,相当于RB1和RB2并联,得到RB
3、得到右图的戴维南等效电路

网友C:
这是最基本的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