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变压器输出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中二极管D3是怎么工作的呢?作用是给输出波形整形,但是没明白是怎么工作的。经实验,去掉D3,输出波形会有一个负方向的尖峰,时间很短,D3是怎么去掉这个尖峰的?我的理解是变压器输出在负半轴时D3将变压器短路,进行续流操作,但是D3接在D2后面没办法将变压器输出端短路,将D3接在二极管D2前面,波形正电平时间会变窄且陡峭,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会增大好多,这又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给解释一下。

网友A(2024-08-28):
整流作用:在一些电路中,二极管用于整流,将交流电转换为脉动直流电。如果D3是整流二极管,它可能在变压器输出的负半周期中阻止电流流动,从而确保输出波形是单向的。

续流作用:在含有电感元件的电路中,当电流突然中断时,电感会产生一个很高的反向电压,这可能会损坏电路中的其他元件。二极管D3可能被用来提供一条路径,让电流在电感释放能量时继续流动,从而保护电路。

消除尖峰:尖峰可能是由于电路中的寄生电感和电容在电流突然中断时产生的。D3可能在变压器输出的负半周期中导通,为这些寄生元件提供一个放电路径,从而减少尖峰。

电流和波形变化:如果你将D3移动到D2前面,可能会改变电路的工作状态。这可能是因为改变了电流的路径,导致电流在通过D3时产生压降,这会使得正电平时间变窄并且波形变陡。同时,由于D3的导通,可能会增加电路的总电阻,导致电流增大。

网友A:
D3的作用
D3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变压器漏感产生的尖峰电压,保护可控硅以及其他电路元件。

尖峰电压的产生
当可控硅关断时,变压器初级绕组中的能量无法立即释放,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这个反向电动势会在变压器次级绕组感应出一个高频高压尖峰。如果没有D3,这个尖峰电压可能会击穿可控硅或者其他元件。

D3的工作原理
续流作用: 当可控硅关断时,变压器中的能量通过D3形成一个回路,使得电流能够继续流动,从而抑制尖峰电压的产生。
钳位作用: D3的正向压降会限制尖峰电压的幅值,防止其过高。
为什么D3接在D2后面?
保护可控硅: 如果将D3接在D2前面,当可控硅导通时,D3也会导通,形成一个短路回路,可能会损坏可控硅。
防止过早导通: D3接在D2后面,可以确保只有当变压器输出电压反向时,D3才会导通,从而避免在正半周期对电路造成影响。
去掉D3后出现负方向尖峰的原因
当去掉D3时,变压器漏感产生的能量无法得到有效的释放,就会在次级绕组产生一个高频高压负向尖峰。这个尖峰电压可能会损坏可控硅或者其他元件。

将D3接在D2前面会造成电流增大的原因
导通时间延长: 将D3接在D2前面,会导致D3在正半周期也导通,增加了导通时间,从而增加了电路的电流。
功率损耗增加: D3的导通会增加电路的功率损耗。
波形畸变: 由于D3的导通,输出波形的正半周期会变窄且陡峭,可能导致负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D2和D3都是整流用的  一个正半周一个负半周。如果D3放到D2的前面负半周的时候就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流作用:在一些电路中,二极管用于整流,将交流电转换为脉动直流电。如果D3是整流二极管,它可能在变压器 ...

居士您好,如果D3用来续流的话,他的回流路径被D2挡住了。我把D3用0.1UF电容代替,同样负方向尖峰被吸收掉了,所以这个电路是不是利用了D3二极管的结电容或者利用二极管本身的反向漏电流完成了续流操作。

网友D:
从变压器相位来看,这个D3起续流作用。

网友E:
D2D3R2都去掉是什么情况呢?我在08年那会儿研究过这个电路,记不清了。隐约记得好像没有这3个零件的,可控硅是BT15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2D3R2都去掉是什么情况呢?我在08年那会儿研究过这个电路,记不清了。隐约记得好像没有这3个零件的,可控 ...

会有负的波形

网友F:
KCB变压器是按正激开关电源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