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mosfet电路 导通以后NET1处为0.7v左右,为什么到不了0V

楼主:
如图,导通以后NET1处为0.7v左右,为什么到不了0V

屏幕截图 2024-08-28

网友A(2024-08-29):
因为3401导通后存在压降

网友B:
你这是P管,要N管才这样用,这样就有0V了,用AO34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3401导通后存在压降

好的,明白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P管,要N管才这样用,这样就有0V了,用AO3400

感谢,明白了

网友D:
1#说法是错误的
2#是对的,你要用AO3400,而不是AO3401,而且,估计这压根就没有导通,这0.7V是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E:
470K换成100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