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硬件问题,交流电压越高,阻抗越大

楼主(2024-08-28):
一个FR4的电路板(无任何器件),通入频率100khz的交流电,在不同电压下10V 20V 30V 40V下的,直流电源上的阻抗逐渐增加,想问问大佬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该从什么角度思考?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只找到一个绝缘电阻的例子,但是绝缘电阻通的直流电。有一个想法,是不是电路板可以被等效成电容,但是又觉得不对,频率不变,容抗不应该变化。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的阻抗测量方法可能是错误的,阻抗匹配一般50Mhz以上的信号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