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FID,RC522读手机NFC卡数据异常问题

楼主:
代移植厂家的来的,读取实体卡数据是正常的额,但是读取手机的NFC模拟卡,出错在读数据。
想问下是程序问题,还是手机的NFC卡数据本来就无法读取?

代码

代码

网友A(2024-08-29):
是不是数据格式不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格式不兼容

不态了解手机的NFC是怎么复制IC卡信息的。现在是使用同一个程序,读扇区10的块0,实体卡可以读到我写入的数据,刷手机NFC复制卡就是卡号读取成功,数据读失败,权限也是一样的,没道理读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