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大佬有没有用过充电芯片5306-iic版本的,这个轻载和重载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
请教一下各大佬有没有用过充电芯片5306-iic版本的,这个轻载和重载的定义是什么,我加负载输出2A的电流,读取寄存器的值也是OxFE,没有变化的,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2024-09-02):
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

寄存器配置错误:
您读取的寄存器不是控制输出电流的寄存器。 5306-iIC可能有多个寄存器,需要您仔细查阅datasheet,确认您读取的寄存器是否正确。
寄存器配置值错误。 即使您读取的寄存器是正确的,但配置的值可能不正确,导致输出电流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