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IO组成段码,数码管扫描单片机STC8H4K64TL改成STC8H8K64U

楼主(2024-08-29):
#include "stc8h.h"/*8H系列单片机*/
unsigned char code ying[17]=
{0x3f/*0*/,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9*/,0x77/*A*/,0x7c/*b*/,0x39/*C*/,0x5e/*d*/,0x79/*E*/,0x71/*F*/,0x00/*消影*/};/*共阴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yan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段码*/
/**********引脚函数**********/
void gy(unsigned char i)/*不同的端口引脚组成共阴段码*/
{
        P37=(ying[i]>>7)&1;P36=(ying[i]>>6)&1;P35=(ying[i]>>5)&1;P34=(ying[i]>>4)&1;/*高位*/
        P03=(ying[i]>>3)&1;P02=(ying[i]>>2)&1;P01=(ying[i]>>1)&1;P00=(ying[i]>>0)&1;/*低位*/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j){unsigned int i;for(;j>0;j--){for(i=0;i<150;i++);}}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mg()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9;i++)
        {
          switch(i)/*选择显示位置*/
        {
                case( 0): P21=0;P22=1;P23=1;P20=1;P24=1;P25=1;P26=1;P27=1;break;
                case( 1): P21=1;P22=0;P23=1;P20=1;P24=1;P25=1;P26=1;P27=1;break;
                case( 2): P21=1;P22=1;P23=0;P20=1;P24=1;P25=1;P26=1;P27=1;break;
                case( 3): P21=1;P22=1;P23=1;P20=0;P24=1;P25=1;P26=1;P27=1;break;
                case( 4): P21=1;P22=1;P23=1;P20=1;P24=0;P25=1;P26=1;P27=1;break;
                case( 5): P21=1;P22=1;P23=1;P20=1;P24=1;P25=0;P26=1;P27=1;break;
                case( 6): P21=1;P22=1;P23=1;P20=1;P24=1;P25=1;P26=0;P27=1;break;
                case( 7): P21=1;P22=1;P23=1;P20=1;P24=1;P25=1;P26=1;P27=0;break;
                case( 8): P21=0;P22=0;P23=0;P20=1;P24=0;P25=0;P26=0;P27=0;break;
                case( 9): P21=0;P22=0;P23=0;P20=0;P24=1;P25=0;P26=0;P27=0;break;
                case(10): P21=0;P22=0;P23=0;P20=0;P24=0;P25=1;P26=0;P27=0;break;
                case(11): P21=0;P22=0;P23=0;P20=0;P24=0;P25=0;P26=1;P27=0;break;
                case(12): P21=0;P22=0;P23=0;P20=0;P24=0;P25=0;P26=0;P27=1;break;
        } /*加长延时,数码管亮度增加*/
          if(i== 0){gy(2);delayms(5);gy(16);}
                if(i== 1){gy(0);delayms(5);gy(16);}
          if(i== 2){gy(2);delayms(5);gy(16);}
                if(i== 3){gy(4);delayms(5);gy(16);}
          if(i== 4){gy(0);delayms(5);gy(16);}
                if(i== 5){gy(8);delayms(5);gy(16);}
                if(i== 6){gy(2);delayms(5);gy(16);}
                if(i== 7){gy(8);delayms(5);gy(16);}
    if(i== 8){P4=yang[0];delayms(8);P4=0xff;}
    if(i== 9){P4=yang[1];delayms(8);P4=0xff;}
          if(i==10){P4=yang[2];delayms(8);P4=0xff;}
    if(i==11){P4=yang[3];delayms(8);P4=0xff;}
    if(i==12){P4=yang[4];delayms(8);P4=0xff;}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M0=0x0f;P1M0=0x00;P2M0=0xf1;P3M0=0xf0;P4M0=0x00;P5M0=0x00;
        P0M1=0x00;P1M1=0xc0;P2M1=0x00;P3M1=0x00;P4M1=0x00;P5M1=0x00;
        while(1)
        {
                smg();
        }
}

网友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j){unsigned int i;for(;j>0;j--){for(i=0;i<150;i++);}}
延时误差有多少?

网友B:
P21=0;P22=0;P23=0;P20=0;P24=0;P25=1;P26=0;P27=0这么写不累吗,直接给P2口赋值不就好了

网友C:
switch语句完成的功能可以定义一个13字节的数组,通过数组下标所以具体的byte直接给P1赋值即可。

网友D:
unsigned char bdata Byte;
sbit Bit0 = Byte ^ 0;
sbit Bit1 = Byte ^ 1;
sbit Bit2 = Byte ^ 2;
sbit Bit3 = Byte ^ 3;
sbit Bit4 = Byte ^ 4;
sbit Bit5 = Byte ^ 5;
sbit Bit6 = Byte ^ 6;
sbit Bit7 = Byte ^ 7;
/**********引脚函数**********/
void gy(unsigned char i)/*不同的端口引脚组成共阴段码*/
{
        Byte = ying[i];
        P37=Bit7;
        P36=Bit6;
        P35=Bit5;
        P34=Bit4;/*高位*/
        P03=Bit3;
        P02=Bit2;
        P01=Bit1;
        P00=Bit0;/*低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j){unsigned int i;for(;j>0;j--){for(i=0;i

不知道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1=0;P22=0;P23=0;P20=0;P24=0;P25=1;P26=0;P27=0这么写不累吗,直接给P2口赋值不就好了

一开始要对应位选,就麻烦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itch语句完成的功能可以定义一个13字节的数组,通过数组下标所以具体的byte直接给P1赋值即可。

未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