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91读取显示到数码管上读取一直是0,大神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4-08-29):
unsigned char PCF8591_Conv(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ad_result=0;
         I2CStart();
         if(!I2CWriteByte(addr<<1))         //器件寻址 方向上是写 写命令                                7位地址进行移位看最低位是0还是1决定是读还是写0是写操作
         {
           I2CStop();
                   return 0;
         }

         I2CWriteByte(channel);          //写命令字节  选择哪个通道  是采用单端还是差分 是装换

         I2CStart();  //重启总线

         I2CWriteByte((addr<<1)|0x01);        //最后一位是1  进行读操作
         I2CReadByte();                 //空读一次,这一次是上一次的转换结果
         SendAck(0);
         ad_result=I2CReadByte();
         SendAck(1);
         I2CStop();
         return  ad_result;
}
程序一直卡死在
         if(!I2CWriteByte(addr<<1))         //器件寻址 方向上是写 写命令                                7位地址进行移位看最低位是0还是1决定是读还是写0是写操作
         {
           I2CStop();
                   return 0;
         }

这段为I2C的代码
#include "I2C.h"
//bit ack;
void I2CStart()                          //I2C起始信号函数
{
                I2C_SCL=1;                         //总线空闲时 SCL SDA都为高电平
                I2C_SDA=1;
                I2CDelay();                          // SCL保持4.7us之后,拉低SDA,产生起始信号
                I2C_SDA=0;                          //SDA先拉低
                I2CDelay();
                I2C_SCL=0;                          //延时4.7us再拉低

}

bit I2C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I2C写一个字节(8个位)函数        一个字节8个bit
{
unsigned char temp;
bit ack;
for(temp=0x80;temp!=0;temp>>=1)
{
   if((temp&dat)==0)                                         //当前位为0总线写0,
                I2C_SDA=0;
                else                                                          //当前位为1写1
                I2C_SDA=1;
                I2CDelay();                                                 //延时至少4us,SCL保持低
                I2C_SCL=1;
                I2CDelay();                                                 //延时至少4us,SCL保持高
                I2C_SCL=0;                                                 //SCL拉低

}
ack=I2CRecAck();
return (~ack);

}
bit I2CRecAck()                                //接受ACK函数
{
    bit ack;
        I2C_SDA=1;                   //主机再主动释放SDA,为ACK读取做准备
    I2CDelay();                   //SCL保持4.7us低电平
        I2C_SCL=1;                   //拉高
        ack=I2C_SDA;       //读取SDA
        I2CDelay();                   //SCL保持4.7us高电平
        I2C_SCL=0;                   //SCL拉低
        return(ack);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temp;
                I2C_SDA=1;
           for(temp=0x80;temp!=0;temp>>1)
           {
                      I2CDelay();
                   I2C_SCL=1;
                   if(I2C_SDA==1)
                {
                dat|=temp;
                }
                else
                {

                dat&=~temp;

                }
                I2CDelay();
                I2C_SCL=0;
           }

         return  dat;
}

void SendAck(bit ack)
{
        I2C_SDA=ack;
         I2CDelay();
         I2C_SCL=1;
         I2CDelay();
          I2C_SCL=0;

}

void I2CStop()                                   //I2C结束信号函数
{
                I2C_SCL=0;                         // SCL SDA都为低电平
                I2C_SDA=0;
                I2CDelay();                         //延时4.7us
                I2C_SCL=1;           //拉高
                I2CDelay();                     //SCL保持4.7us高电平
                I2C_SDA=1;                     //SDA拉高。产生停止信号
                I2CDelay();                     // 维持延时4.7us

}

网友A:
总线要中断的

楼主:
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