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不了

楼主(2024-08-29):
九齐IC为何连 if(time>10 && time<20)这样的运算都不得?现在需要判断脉宽用定时器给433解码的话怎么操作?各位九齐大佬有没有什么可以精确到区间的方法,不然我接收到的32位数连我自己都不认识。

网友A:
可能是精简C语言不支持,你可以分开写
if(time>10)
{
if(time<20)
{}
}

网友B:
用小括号把TIME>10,和<20用小括号括起来

网友C:
if((time>10) && (time<20))
如果你不清楚各种运算的优先级,最好加“()”,以保证按自己的想法运算得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精简C语言不支持,你可以分开写
if(time>10)
{

这个也不行哦

楼主:
这个九齐运算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九齐运算不了

开什么玩笑,我一直都这么用的,多的不说,五六个量产的产品是有用到&&
九齐的C语言跟标准的C没差多少,至少,在&&上面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九齐运算不了

用一个&?试试

网友C:
两个&是“与”运算,一个&是“按位与”,区别可大了,
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我一直都这么用的,多的不说,五六个量产的产品是有用到&&
九齐的C语言跟标准的C没差多少,至少 ...

估计是他的程序本身就有逻辑上的问题,然后跑出来的效果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就觉得&&在九齐的C编译器无法判断。

PS:我也在九齐上用了无数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他的程序本身就有逻辑上的问题,然后跑出来的效果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就觉得&&在九齐的C编译器无法 ...

不排除是程序不够或堆栈溢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