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usb接口的小板,可以发送预先保存的字符和指令,可以扩展其它用途吗?

楼主(2024-08-29):
用stm32最小系统板制作了一个usb接口的小电路板板,可以发送预先保存的字符和指令,可以扩展其它用途吗?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哪些实用功能?

楼主:
目前,就是插上面可以重启电脑,关闭电脑。可以开机时发送密码。

楼主:
我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加上物联网模块,组合成一个中控系统;
有没有这方面的前例,给我写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加上物联网模块,组合成一个中控系统;
有没有这方面的前例,给我写建议?

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DIY小玩意。一个开发小板,连接几个烟雾报警器,连接一个继电器,一个门禁刷卡。检测到烟雾就通过WIFI发送指令给电脑哪个房间失火,同时断开继电器供电开门和蜂鸣器报警,然后平时就只是个普通的门禁系统。貌似还有门禁的后台,增加门禁卡,失效
门禁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DIY小玩意。一个开发小板,连接几个烟雾报警器,连接一个继电器,一个门禁刷卡。检测 ...

我现在有个需求,给现场几十台设备,安装温度检查装置,通过无线方式发送给客户端;每天上午和下午,统计一下各个设备的温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