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振荡电路

楼主(2024-08-29):
如图所示,忽略电感电容,假如此振荡电路频率为1.7Mhz,在输出+上面加个开关使振荡电路输出为占空比为20% 脉宽200us的波形是否可行,有什么管子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方案可行性评估
优点:
简单直接: 通过开关控制,实现占空比调节,操作简单。
缺点:
稳定性差: 这种方法对负载变化非常敏感,容易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
谐波大: 占空比为20%的方波谐波含量较高,会对电路和负载产生干扰。
开关管损耗大: 高频开关会产生较大的开关损耗,影响效率。
电路复杂度增加: 需要增加额外的控制电路来实现开关控制。
改进建议
PWM控制: 采用脉宽调制(PWM)方式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可以实现更精确的占空比控制,且稳定性更好。
专用PWM芯片: 使用专门的PWM控制芯片,可以简化电路设计,提高控制精度。
滤波电路优化: 增加输出滤波电路,减小输出电压纹波,提高输出质量。
可选开关管
选择合适的开关管是实现该方案的关键。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额定电压: 应高于输入电压的峰值。
额定电流: 应大于负载电流。
开关频率: 应高于1.7MHz。
导通电阻: 越小越好,可以降低导通损耗。
封装形式: 根据电路板空间和散热要求选择。
推荐型号:

MOSFET: IRFP460、IRFP250等。
IGBT: IRG4PH50U等。

网友A:
此内容发错 了。没有删除功能,只好将错就错。sorry!

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

寄存器配置错误:
您读取的寄存器不是控制输出电流的寄存器。 5306-iIC可能有多个寄存器,需要您仔细查阅datasheet,确认您读取的寄存器是否正确。
寄存器配置值错误。 即使您读取的寄存器是正确的,但配置的值可能不正确,导致输出电流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可行性评估
优点:
简单直接: 通过开关控制,实现占空比调节,操作简单。

是1.7Mhz的正弦波然后用开关管子控制它输出占空比20%波形,20%的的占空比里还是1.7Mhz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