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4频率发生器的驱动代码

楼主(2024-08-29):
AD9834频率发生器是AD公司生产的芯片,以下是驱动代码,供参考。
/*------------------------------------------------------------------------------------
***********************AD9834驱动程序********************************
***********************STM32固件函数库V2.0*************************
  ***********************2011.3.29****************************************
------------------------------------------------------------------------------------*/
#ifndef __AD9834_H
#define __AD9834_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main.h"
#define Triangle_Wave            0x2002
#define Sine_Wave                    0x2028
/* AD9834晶振频率 */
#define AD9834_SYSTEM_COLCK     250000000UL //250M

#define AD9834_FSYNC_SET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FSYNC_GPIO_Port,AD9834_FSYNC_Pin,GPIO_PIN_SET)//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FSYNC)
#define AD9834_FSYNC_CLR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FSYNC_GPIO_Port,AD9834_FSYNC_Pin,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FSYNC)
#define AD9834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SCLK_GPIO_Port,AD9834_SCLK_Pin,GPIO_PIN_SET)//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CLK)
#define AD9834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SCLK_GPIO_Port,AD9834_SCLK_Pin,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CLK)
#define AD9834_SDATA_SET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SDATA_GPIO_Port,AD9834_SDATA_Pin,GPIO_PIN_SET)//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DATA)
#define AD9834_SDATA_CLR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SDATA_GPIO_Port,AD9834_SDATA_Pin,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DATA)
#define AD9834_RESET_SET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RESET_GPIO_Port,AD9834_RESET_Pin,GPIO_PIN_SET)//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RESET)
#define AD9834_RESET_CLR       HAL_GPIO_WritePin(AD9834_RESET_GPIO_Port,AD9834_RESET_Pin,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RESET)

#define FREQ_0      0
#define FREQ_1      1

#define DB15        0
#define DB14        0
#define DB13        B28
#define DB12        HLB
#define DB11        FSEL
#define DB10        PSEL
#define DB9         PIN_SW
#define DB8         RESET
#define DB7         SLEEP1
#define DB6         SLEEP12
#define DB5         OPBITEN
#define DB4         SIGN_PIB
#define DB3         DIV2
#define DB2         0
#define DB1         MODE
#define DB0         0
#define CONTROL_REGISTER    (DB15<<15)|(DB14<<14)|(DB13<<13)|(DB12<<12)|(DB11<<11)|(DB10<<10)\
    |(DB9<<9)|(DB8<<8)|(DB7<<7)|(DB6<<6)|(DB5<<5)|(DB4<<4)|(DB3<<3)|(DB2<<2)|(DB1<<1)|(DB0<<0)
/* AD9834函数声明 */
void AD9834_Write_16Bits(unsigned short data) ;  //写一个字到AD9834
void AD9834_Select_Wave(unsigned short initdata) ; //选择输出波形
void Init_AD9834(void);//初始化配置
void AD9834_Set_Freq(unsigned char freq_number,unsigned int freq) ;//选择输出寄存器和输出频率值
#endif /* AD9834_H */

//====================AD9834.c======================//
#include "AD9834.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short BackUpFreqValue;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time-=1;
}
/****************************************************************
函数名称: AD9834_Write_16Bits
功    能: 向AD9834写入16为数据
参    数: data --  要写入的16位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AD9834_Write_16Bits(unsigned short data)
{
    unsigned char i=0;
    AD9834_SCLK_SET;
    AD9834_FSYNC_CLR;
    for(i=0 ;i<16 ;i++)
    {
        if(data & 0x8000)
          AD9834_SDATA_SET;
        else
          AD9834_SDATA_CLR;
        data <<= 1;
        AD9834_SCLK_CLR;
        AD9834_SCLK_CLR;
        AD9834_SCLK_SET;
        AD9834_SCLK_SET;
    }
    AD9834_FSYNC_SET;
}
/***********************************************************************************
函数名称:AD9834_Select_Wave
功    能:软件为控制,
    --------------------------------------------------
    IOUT正弦波 ,SIGNBITOUT方波 ,写FREQREG0 ,写PHASE0
    ad9834_write_16bit(0x2028)   一次性写FREQREG0
    ad9834_write_16bit(0x0038)   单独改写FREQREG0的LSB
    ad9834_write_16bit(0x1038)   单独改写FREQREG0的MSB
    --------------------------------------------------
    IOUT三角波 ,写PHASE0
    ad9834_write_16bit(0x2002)   一次性写FREQREG0
    ad9834_write_16bit(0x0002)   单独改写FREQREG0的LSB
    ad9834_write_16bit(0x1008)   单独改写FREQREG0的MSB
参    数:initdata -- 要输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AD9834_Select_Wave(unsigned short initdata)
{
    AD9834_FSYNC_SET;
    AD9834_SCLK_SET;

    AD9834_RESET_SET;
    AD9834_RESET_SET;
    AD9834_RESET_CLR;

    AD9834_Write_16Bits(initdata);
}
/////////////////////////////////////////////////////////////////////////
void DDSInit()
{
    AD9834_Write_16Bits(0x2100);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4000);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4000);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C000);DelayUs(10);//FreqREG0、PhaseREG赋初值0
    AD9834_Write_16Bits(0x2D00);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8000);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8000);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E000);DelayUs(10);//FreqREG1、PhaseREG1赋初值0
}
/****************************************************************
函数名称: Init_AD9834
功    能: 初始化AD9834控制引脚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Init_AD9834(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AD9834_FSYNC | AD9834_SCLK | AD9834_SDATA | AD9834_RESET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  GPIO_Init(AD9834_Contro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AD9834_FSYNC_SET;
  AD9834_SCLK_SET;
    AD9834_RESET_SET;DelayUs(10);
    AD9834_RESET_SET;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2128);
    DelayUs(10);DDSInit();
  AD9834_FSYNC_SET;
  AD9834_SCLK_SET;
    AD9834_RESET_SET;DelayUs(10);
    AD9834_RESET_SET;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2028);//0x2008|正弦波  0x2002|三角波  0x2028|方波
    DelayUs(10);
    AD9834_Write_16Bits(0xCFFF);//0xC000
    DelayUs(10);
}
/****************************************************************
函数名称: AD9834_Set_Freq
功    能: 设置频率值
参    数: freq_number -- 要写入的平率寄存器(FREQ_0或FREQ_1)
          freq -- 频率值 (Freq_value(value)=Freq_data(data)*FCLK/2^28)
返回值  : 无
*****************************************************************/
void AD9834_Set_Freq(unsigned char freq_number,unsigned int freq)
{
  unsigned int FREQREG;
  unsigned short FREQREG_LSB_14BIT;
  unsigned short FREQREG_MSB_14BIT;
    //freq<<=1;
  FREQREG=(unsigned int)(268435456.0/AD9834_SYSTEM_COLCK*freq);
    //FREQREG=(u32)(1.073741824*freq);
    FREQREG_LSB_14BIT=(unsigned short)FREQREG;
    FREQREG_MSB_14BIT=(unsigned short)(FREQREG>>14);

  if(freq_number == FREQ_0)
    {
        FREQREG_LSB_14BIT &= ~(1U<<15);
        FREQREG_LSB_14BIT |= 1<<14;
        FREQREG_MSB_14BIT &= ~(1U<<15);
        FREQREG_MSB_14BIT |= 1<<14;
    }
    else
    {
        FREQREG_LSB_14BIT &= ~(1<<14);
        FREQREG_LSB_14BIT |= 1U<<15;
        FREQREG_MSB_14BIT &= ~(1<<14);
        FREQREG_MSB_14BIT |= 1U<<15;
    }
    if(BackUpFreqValue!=FREQREG_MSB_14BIT)
    {
        AD9834_Write_16Bits(0x2028);//
        AD9834_Write_16Bits(FREQREG_LSB_14BIT);
        AD9834_Write_16Bits(FREQREG_MSB_14BIT);
        AD9834_Write_16Bits(0x0028);//
    }
    else
    {
        AD9834_Write_16Bits(FREQREG_LSB_14BIT);
    }
    BackUpFreqValue=FREQREG_MSB_14BIT;
}

网友A:
使用中有点疑问,能沟通交流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有点疑问,能沟通交流一下不?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