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过零检测进行加热

楼主:
当我ZERO过零检测后,PTC就进行加热,请问过零检测这里是需要双边沿取判断吗,PTC那里检测到双边沿后就置为1对吗?这里代码要咋写,我用的是赛元微的芯片,SC92F7411,外部中断检测到双边沿后,PTC应该在哪里执行。

网友A(2024-09-06):
外部中断,加定时(延时导通)取决于你的需求功率。

网友B:
是过零后延时一段时间,可控硅再导通
延时的时间决定了占空比
至于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你程序试一下就知道了,几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