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的USB DFU升级固件的驱动程序,会的发个码我学习一下,感谢

楼主(2024-08-30):
谢谢大家

网友A:
STM32芯片的USB DFU(Device Firmware Update)升级固件的驱动程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工程:

新建CubeMX工程,选择芯片型号。
配置USB功能和一个做Bootloader触发的引脚。
在MiddleWares中加入USB DFU组件,并设置DFU参数。
修改补全工程:

打开 usbd_dfu_if.c 文件补全其中的功能代码,包括Flash解锁和上锁的代码。
编译程序下载进入单片机:

编译生成的程序并下载到单片机中。
使用DfuSe或STM32CubeProgrammer:

从ST官网下载并安装DfuSe或STM32CubeProgrammer。
使用这些工具来升级固件。
生成DFU软件用的.dfu格式的文件:

使用DfuSe软件的Dfu file manager来生成.dfu格式的文件。
下载程序:

在DfuSe或STM32CubeProgrammer中选择生成好的.dfu文件进行下载。
固件升级后的测试:

成功后复位单片机,检查固件是否正确运行。
请注意,不同的STM32系列芯片可能有不同的DFU支持情况,一些较新的型号可能内置了DFU程序,而一些较旧的型号可能需要自行添加DFU功能。此外,确保在进行固件升级之前,已经正确安装了相应的USB驱动程序,以免在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

楼主(2024-10-21):
引用 网友A:
STM32芯片的USB DFU(Device Firmware Update)升级固件的驱动程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

使用STM32C ...

用U盘升级,代码是怎么写的,有dem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