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20L350,98度乙醇20L只要170,用乙醇洗电路板可以不?

楼主(2024-08-30):
价格可是差一倍呢

网友A:
酒精根本洗不干净

网友B:
有些助焊剂乙醇洗了会发白。

网友C:
洗效果不好发白

网友:
有些助焊剂乙醇洗了会发白。

那倒是,贴片零件的边缘就会发白。洗板水不会吗?其实就是没洗干净。
到底要不要洗决定不了,关键就是板子上有轻触开关和可调电阻,怕会影响质量

网友D:
乙醇含水量高,洗后会发白,而且溶解速度慢。一般洗板水是异丙醇清洁能力强,但对一些塑料件有要求。同样的异丙醇掺杂水分,洗出来的板子也会发白。

网友E:
乙醇具有亲水性,不是洗电路板的好材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倒是,贴片零件的边缘就会发白。洗板水不会吗?其实就是没洗干净。
到底要不要洗决定不了,关键就是板 ...

轻触开关和可调电阻是不允许洗的,会引起功能失效!

网友G:
没见过有工厂用乙醇洗板的,并且属于易燃物,用干冰清洗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轻触开关和可调电阻是不允许洗的,会引起功能失效!

那要怎么搞?开关先不焊接吗?洗完了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有工厂用乙醇洗板的,并且属于易燃物,用干冰清洗效果最好。

洗板水不易燃吗?干冰?那个温度非常低吧,会不会搞坏了一些零件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有工厂用乙醇洗板的,并且属于易燃物,用干冰清洗效果最好。

洗板水也是易燃物,二十年前,在一个工厂做流水线,突然旁边一个产线起火了,最后用灭火器灭了,查明两个人打赌,洗板水能不能点燃,其中一个点燃试了一下,结果就起火了。那时间一个车间两百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有工厂用乙醇洗板的,并且属于易燃物,用干冰清洗效果最好。

请问干冰洗完了会不会也会结露,也需要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有工厂用乙醇洗板的,并且属于易燃物,用干冰清洗效果最好。

还有那个机器挺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有工厂用乙醇洗板的,并且属于易燃物,用干冰清洗效果最好。

对了,前辈有没有试过对着轻触开关喷射会不会影响开关寿命?还有可调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洗板水也是易燃物,二十年前,在一个工厂做流水线,突然旁边一个产线起火了,最后用灭火器灭了,查明两个 ...

不是所有品牌洗板水都是易燃物,维修佬的可以灭火。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机器挺贵啊

干冰清洗都是SMT厂大批量使用的,没有腐蚀性,具体价格可咨询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冰清洗都是SMT厂大批量使用的,没有腐蚀性,具体价格可咨询工厂。

看来还是洗板水+局部使用毛刷比较好

网友I:
很早以前,在流水线上,我们用的是天那水洗板~~

网友J:
自己DIY的板子基本上都不清洗,除非用了油性的助焊剂,那就用高纯度酒精喷上去,拿刷子刷,然后在喷酒精冲洗,多来几次也就很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DIY的板子基本上都不清洗,除非用了油性的助焊剂,那就用高纯度酒精喷上去,拿刷子刷,然后在喷酒精冲 ...

现在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漏电,导致输出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细的比如0.254的线时间久了会断,断点有绿绣渗出,怀疑是助焊剂残留所致。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漏电,导致输出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细的比如0.254的线时间久了会断,断点 ...

使用酒精洗完以后漏电吗?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洗完以后用热风器吹一遍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使用酒精洗完以后漏电吗?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洗完以后用热风器吹一遍呢?

我不确定楼主是什么电路,漏电有以下几种说法:
低功耗电路:要求待机电流n微安以内,超过n微安视为漏电导致电池续航急剧缩短。
强电或大电流类电路:电流经过非正常回路,可能会导致电表读数异常,严重会着火或人体触电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确定楼主是什么电路,漏电有以下几种说法:
低功耗电路:要求待机电流n微安以内,超过n微安视为漏电导 ...

就是PWM电路,直接在220蒸馏,310V,一点点漏电会影响到前端运放的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酒精洗完以后漏电吗?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洗完以后用热风器吹一遍呢?

吹干了就没问题,放时间久点也可以。但是看起来专用的洗板水的溶解速度比酒精快不少可能。然后干的速度也应该快一些吧。下次有机会买一些回来试试。其实刚焊完了的板子上的残留助焊剂也都是湿的,应该不是很难溶解。至于残留的松香和其他的比如贴片的助焊剂残留,呢些可以不需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PWM电路,直接在220蒸馏,310V,一点点漏电会影响到前端运放的工作点。

洗板是工厂的一道工序,工厂并不知道客户设计的是什么电路,且清洗后不能腐蚀任何塑料元件 接插件开关等、不能影响电路正常工作,高速电路不能影响阻抗匹配、介电常数。

网友K:
洗板水比较好,酒精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