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电流档设计问题

楼主:
主要目的代替继电器 没有地方放看图求意见

网友A(2024-08-30):
可以是可以,只是mos驱动有误。

网友B:
告诉我一下哪错了挠了半天头也没看出来

网友C:
Q4, Q5, ds反了.
还有, P-MOS  你这样做开关, 开关打开时, 取样电压比较小, 所以VD电压接近于GND. VGS在5V左右的话,你Vs就要用负压了(低于GND)  , 所以你现在驱动P-MOS是不行的

网友B:
知道哪里不对了,所以现在准备改用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