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M无线编码接收波形

楼主(2024-08-30):
各位大哥帮看下,这个433编码是哪种码?后尾怎么一直在变,我想只截取前面八位可以做识别吗?

网友A:
这与你所使用的编解码芯片有关,大部分是后八位为按键编码。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就是滚动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就是滚动码?

我也怀疑是,我还没写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我还没写过

多接收几组看看还会变,不会存起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