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1触发电阻的参数

楼主(2024-08-30):
如图,R3,R4电阻在工作时偶尔会其中一个开路,没有发黑,应该不是功率问题。这个接法有没有问题,电阻应该取多大合适?请各位支个招,谢谢!

网友A:
c3,r5 接错地方了。这也是造成开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r5 接错地方了。这也是造成开路的原因。

该怎样接?请赐教。谢谢!

网友B:
而且PDF里面的推荐电路好像是串联的吧。但是参数不一样

网友C:
可能是耐压问题, 二个1206理论上工作电压可达400V, 你加多二个电阻(91R*4)试试是否还有电阻损坏现象.

C3一般应该串一个几十欧的电阻, 大小与电容大小及使用的可控硅相关. R5一般很少用.

网友D:
给客户设计的一个产品上用的参数, R3与R4选用0.46K/1W即可,
如果是阻性负载, 那个电容可以省掉不用,
如果采用感性负载, 最好加上一个104/400V的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客户设计的一个产品上用的参数, R3与R4选用0.46K/1W即可,
如果是阻性负载, 那个电容可以省掉不用,
...

谢谢赐教!

网友E:
R3R4并联可以提高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