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1脚GND、2脚VDD的SOP16单片机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1脚GND、2脚VDD的SOP16单片机,项目需要脚位对应,用的比较少,实在不好找,有没有推荐下

网友A(2024-08-31):
这个脚位的单片机供电方式不好找

网友B:
原来的单片机不是定制的吧。

网友:
原来的单片机不是定制的吧。

估计不是订制的,磨掉标记了

网友C:
ST公司,ST7系列

网友D:
用块转接板进行替换吧

网友E:
多谢,但在STC-ISP里咋找不到你说的STC7系列?百度也没资料

网友E:
STC-ISP里的

网友F:
应广的去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多谢,但在STC-ISP里咋找不到你说的STC7系列?百度也没资料

ST不是STC  ST意法半导体

网友H:
可以采用 中微的 CMS79FT613, 8位 flash型, 带触摸, 全12位ADC口, 9个10位可互补输出PWM口, 串口等全功能, 价格也不贵, 好用.

网友H:
可以采用中微的, FT61X系列有

网友I:
我不确定楼主是什么电路 IO口是否需要什么特殊功能? 是否需要EEPROM,ADC,特殊中断等? 内存容量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不确定楼主是什么电路 IO口是否需要什么特殊功能? 是否需要EEPROM,ADC,特殊中断等? 内存容量多大?

flash 8k以上,ram512以上,其他没要求了,只用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