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迪文屏内部程序能导出来吗?

楼主(2024-08-30):
朋友们,迪文屏内部程序能导出来吗?如题,一个屏坏了,不亮了,想导出来换到另一个屏上,一样的屏,内部程序不同。

网友A:
屏幕对调

楼主:
有公司说能屏对屏复制,一个800,复制程序。

网友B:
把mcu和储存芯片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cu和储存芯片搬过去

一个对100个咋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公司说能屏对屏复制,一个800,复制程序。

不是只是坏了屏幕吗?搬屏幕到原来主板上就可以恢复了。如果带外壳的,那就对调主板就可以了,拆元器件很麻烦。这样是最省事的。复制也是拆程序存储器换到新板上,也可能主控也要搬,更麻烦。

网友C:
    同问, 我也一直面临这个问题,头疼死了。以前单位的老设备,都是用的迪文,有K600内核的,还有很多更老的M100内核的。屏是十几年前公司找人设计的,早联系不上了,也没有留下源程序。只有十几个备用屏,都要用完了。用户那里还在使用设备,要过两三年才报废,老设备故障率不低,数量还不小。
    现在有坏了的,如果是液晶部分坏了,可以更换;如果是驱动板坏了,那就麻烦得很,迪文有些版本的板子,热风枪很难吹下来零件。如果是内核坏了,基本就废了。
    网上说有能复制的,没试过,听说复制出来效果都一般,有算法加密。
    兄台如果有解决方式一定通知一下我啊,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是坏了屏幕吗?搬屏幕到原来主板上就可以恢复了。如果带外壳的,那就对调主板就可以了,拆元器件很 ...

是为了批量修复,一个对多个的。

网友:
同问, 我也一直面临这个问题,头疼死了。以前单位的老设备,都是用的迪文,有K600内核的,还有很多更 ...

某一个宝上的有复制一个800的,不划算,有的有几个,有的有10多个,维修钱都包不住这个钱,还不如不修。估计这个也比较难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一个宝上的有复制一个800的,不划算,有的有几个,有的有10多个,维修钱都包不住这个钱,还不如不修。 ...

啊啊啊,真的吗,我很久以前就在某宝上看见过那个了。我这边费用是有人出的,800如果是实价的话可以考虑。以前担心那个价格是假的,等进去了卖家再给重新报个天价,某宝和某多的老套路。看来有空我真的得去试试了。

网友:
啊啊啊,真的吗,我很久以前就在某宝上看见过那个了。我这边费用是有人出的,800如果是实价的话可以考虑 ...

复制破解也要搬到原一样的主板上才能运行。你这都停产了的,难搞。你可以问一下看是否有一线生机。
还是想办法找点兼容屏幕更实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制破解也要搬到原一样的主板上才能运行。你这都停产了的,难搞。你可以问一下看是否有一线生机。
还是 ...

   停产了倒是无妨,我这个是维修用的,不必考虑是否全新。万能的闲鱼上各种型号的都能轻松淘到。
   因为已经没有源程序,所以破解可能是唯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