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rduino设计延时继电器?

楼主(2024-08-30):
如题,求大侠!

网友A:
简单程序直接用等待语句,复杂场合用中断?

网友B:
给你个参考。

int led_pin = 18;
int relay_pin = 12;
int sensor_pin = 4;

bool detected = false;
bool stop_relay = false;
unsigned long motion_stopped_time = 0; //will track the elapsed time after the motion stop

void setup() {
  pinMode(led_pin, OUTPUT);
  pinMode(relay_pin, OUTPUT);
  pinMode(sensor_pin, INPUT_PULL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if(digitalRead(sensor_pin) == HIGH){ //the sensor has detected motion

        //enclose the code here so it only executes once when motion is detected
        if(detected == false){
            Serial.println("Motion detected!");
            detected = true;

            digitalWrite(led_pin, HIGH); //turn led on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switch the relay on

        }

  }else{ //the sensor has stopped detecting motion

      if(detected == true){ //execute this only once when motion stops
            Serial.println("Motion stopped!");
            detected = false;

            digitalWrite(led_pin, LOW); //turn the led off

            motion_stopped_time = millis(); //remember the current time
            stop_relay = true;

       }else{
          if(stop_relay == true){ // ensures that this block will only execute once after the delay timer logic below

            //the current millis() time is 60sec more than the remembered time when the motion stopped
            if(millis() - motion_stopped_time >= 60000){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switch the relay off
                stop_relay = false;
            }

          }
       }
  }
}

网友C:
1、输入定时延时函数数值。2、为了模拟,输出为13,板子上面有LED观察,可改为其它引脚为继电器输出。
3、2、3设定为定时开始和停止按键。
由于要求未说明白,本例使用MsTimer2定时器和硬件中断,以提高稳定性。

#include <MsTimer2.h>
// 设定各类函数,定时、开始、停止、执行
volatile int atime;
volatile boolean start;
volatile boolean stop;
volatile boolean led;

void msTimer2_func() {
  start = start;
  digitalWrite(13,start);
}

void attachInterrupt_fun_RISING_2() {
  // MsTime2定时器
  MsTimer2::set(atime, msTimer2_func);
  MsTimer2::start();
}

void attachInterrupt_fun_RISING_3() {
  MsTimer2::stop();
  digitalWrite(13,stop);
}

void setup(){
  atime = 5000;//定时时间设定
  start = true;
  stop = false;
  led = true;
  pinMode(2, INPUT_PULLUP);
  pinMode(13, OUTPUT);//执行输出
  pinMode(3, INPUT_PULLUP);
  interrupts();// 硬件中断,2、3接开始和停止按钮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2),attachInterrupt_fun_RISING_2,RISING);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3),attachInterrupt_fun_RISING_3,RISING);
}

void loop(){

}

看能否适用这个要求。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的确没有描述清楚,奉上原理图及时序图。烦请指点,谢谢!
如图,按钮AN按下后,D2、D3点亮,D4保持熄灭;按钮松开,开始延时,D2熄灭,D3延时后熄灭,D4点亮;延时结束后全部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