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布线 正端和负端分别布在顶层和底层,完全平行

楼主:
PCB布线的时候,电源的正端和负端分别布在顶层和底层,完全平行,距离也比较长20CM以上,想问问各位有经验的大师,这样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A(2024-08-31):
顶层与底层并排走,且线径一致,可以增强抗共模噪声。

网友B:
直流电不用考虑环路面积最小,主要考虑阻抗小

网友C:
先说一下你这个项目的主要功能,比如说只是一个跑马灯,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能通就OK了,如要是机顶盒之类的,那要求又不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说一下你这个项目的主要功能,比如说只是一个跑马灯,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能通就OK了,如要是机顶盒之类 ...

就是纯阻性供电用,没有多余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纯阻性供电用,没有多余的东西

那就简单了:
即不高频、又不高速,也无微小信号,能连通就行。
要考虑的是电路的载流、铜皮的工艺和布线的美观。
原则上双面板的正反两层不可平行走太长,是怕地线太碎,
但你其中一条线是负极(地线?),所以只要不影响其它走线,也无所谓了。

网友E:
可以看作是增加了一个电容,至于电容的大小对于电路的影响,这个需要计算。如果只是直流驱动阻性电路个人认为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简单了:
即不高频、又不高速,也无 ...

电子管的灯丝供电,电路本身工作的电压电流都是稳定的不会变来变去,只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布线过,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音频部分造成干扰就得不偿失了,板子很大打样试错成本很高,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简单了:
即不高频、又不高速,也无微信号,能连通就行。
要考虑的是电路的载流、铜皮的工艺和布线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作是增加了一个电容,至于电容的大小对于电路的影响,这个需要计算。如果只是直流驱动阻性电路个人认 ...

单纯的供电本身肯定没多大影响,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容易对其它电路干扰

网友F:
100V以下电源线这样设计没毛病,其间产生的电容还能吸收高频谐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简单了:
即不高频、又不高速,也无微小信号,能连通就行。
要考虑的是电路的载流、铜皮的工艺和布 ...

这两种方式,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方式,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没有

如果是双面可以利用另一面成倍增加载流面积岂不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双面可以利用另一面成倍增加载流面积岂不更好?

顶面是主电路的GND大面积铺铜,还是都放底面算了,试试吧,就这样单条线路宽度已经有4.5MM了,最大1.3A电流完全绰绰有余的,况且还有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