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移相控制芯片TCA785的手册中的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4-09-01):
请问,按芯片手册,1.范例1我可以理解1脚是芯片地,但是在范例2中,芯片1脚是没有接gnd吗?那它可以正常工作吗?2.范例2中-15V直流是直接和220V的Mp相连?mp是零线吗?

芯片描述

芯片描述

内部图

内部图

范例1

范例1

范例2

范例2

网友A:
小圆跑掉了,我找到了小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圆跑掉了,我找到了小方

您好,小方是什么(゚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圆跑掉了,我找到了小方

你好,它这个手册里面芯片供电最大18V,±15V相当于芯片供电30V了吧

网友A:
没有参考地,哪里来的±15V

网友B:
R是L,Mp是N。详见附件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参考地,哪里来的±15V

资料的第14页例子最左边,就是上面图1里,有个+15v和-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R是L,Mp是N。详见附件的数据手册。

上面几个图就是从你发的这个里面截的

网友C:
控制可控硅需要这么复杂吗,我记得经典电路主要就一个电位器和双向触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可控硅需要这么复杂吗,我记得经典电路主要就一个电位器和双向触发二极管

那种不行,复杂一些的芯片没办法工作在高压情况,你说的那种用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工作在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