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用运算放大求推荐

楼主(2024-09-01):
找到了几个op177 opa277 lt1028,还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A:
你这问的。。。
至少要说下 工作频率, 电源单双, 电压大小 。。。

楼主:
直流测试,单双电源不是问题i‘电压问题没有考虑一般民用万用表用的,只是说精度和误差问题

网友B:
用斩波自动校零R-R运放,新的大多工作电压5V(LTC2050 ,BDM8551 OPA2333 ....) 功耗低uA工作电流,失调电压小10uV级. 也可以工作在+/-2.5V.
旧的工作电压高些(如ICL7650, LTC1050,LTC1051..)

网友C:
推荐OPA***很多都可以。根据成本自己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