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制作,毫姆表 采用恒流源方案 设计问题

楼主(2024-09-01):
ads1252  ads1222,用哪个?还有没有更好的芯片?求推荐,毫姆表 采用恒流源方案  如果设计方案要求1豪欧  电流要给到多大?合适,用不用运放  哪位师傅帮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100mA, 如果手持可能选50mA,10mA, 再放大, 性能差点, 如果是台式,就取大.
ADC, 你哪个会用先用哪个.因为有精度要求,所以是要低SPS,所以差别不大.

网友B:
如果我先比例,脉冲大电流测量

楼主:
路上师傅 脉充大电流测量 是不是可以减少 开关管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