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ASCII码的问题 OLED1.8寸屏怎样才能显示更大字符呢?

楼主:
学习OLED1.8寸屏时能显示16x16或24x24汉字,也能显示8x16字符,但看着很小,请教怎样才能显示更大字符呢?

/*****************************************************************************
     函数说明: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
void Display_ASCII8X16(u16 x0,u16 y0,u8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16],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0;j<16;j++)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0;y<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white); //字体颜色
                                          }

                                   }
      }

                }
        }
}

网友A(2024-09-02):
可以自制字库,显示32*32字体,或更多的都行。

网友B:
函数是16点阵,再写1个显示24点阵。。。。。想要更大,取更大点阵的模

网友C:
弄了几天也没能显示出16x16的英文字符,有示范的程序学习吗?扒拉了一段程序改了好久也没弄好,帮忙看看,谢谢!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字符  x,y显示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fc 字的颜色
      入口数据: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u8 temp,sizex,t,m=0;
        u16 i,TypefaceNum;  //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sizex=sizey/2;
        TypefaceNum=(sizex/8+((sizex%8)?1:0))*sizey;
        num=num-' ';    //得到偏移后的值
        Lcd_SetRegion(x,y,x+sizey-1,y+sizey-1);  //设置光标位置
        for(i=0;i<16;i++)
        {
//                if(sizey==12)temp=ascii_1206[num];                       //调用6x12字体
                else if(sizey==16)temp=asc2_1608[num];                 //调用8x16字体
                //else if(sizey==24)temp=ascii_2412[num];                 //调用12x24字体
//                else if(sizey==32)temp=ascii_3216[num];                 //调用16x32字体
                else return;
                for(t=0;t<8;t++)
                {
                        if(!mode)//非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WriteData_16(fc);
                                else Lcd_WriteData_16(bc);
                                m++;
                                if(m%sizex==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x)
                                {
                                        x=x0;
                                        y++;
                                        break;
                                }
                        }
                }
        }
}

网友D:
用更大的字库就可以显示更大的字了

网友E:
8x16,16x16是读字库显示一个pixel, 程序软件修改一下,改为显示4个pixel, 就能放大4倍成32x64, 64x64点阵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