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10个74hc595仿真程序

楼主(2024-09-01):
屏幕截图 2024-09-01  屏幕截图 2024-09-01  屏幕截图 2024-09-01
  1. #include "595.h"
  2. #include "gpio.h"
  3. #include "stm32f1xx_hal.h"

  4. /*引脚定义*/

  5. #define DS_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DS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6. #define DS_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DS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7. #define SHCP_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SHCP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8. #define SHCP_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SHCP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9. #define STCP_H()  HAL_GPIO_WritePin(STCP_GPIO_Port, STCP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10. #define STCP_L()  HAL_GPIO_WritePin(STCP_GPIO_Port, STCP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11. /*
  12. 16  VCC          电源              2V-6V
  13. 15  QA           并行输出          QB QC....QH
  14. 14  SI/DS        DATA             串行数据输入
  15. 13  OE_          输出使能          PWM控制亮度
  16. 12  RCK/STCP     CS               输出到锁存器时钟
  17. 11  SCK/SHCP     CLK              DATA输入时钟
  18. 10  SCLR/MR      低电平清零        接VCC
  19. 9  SQH/Q7S       串行数据输出       接下一个595
  20. */

void for_delay_us(uint32_t nus);
void hc595_init();          //595初始化
void hc595_out_enable();    //595使能输出
void hc595_send_byte(uint8_t outdata);    //595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hc595_send_multi_byte(uint8_t *ddata,uint16_t len);    //595发送多个数据,ddata为发送数据指针,len为长度

//========================================================================
// 描述: 实现延时us.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for_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Delay = nus * 168/4;
do
{
//  __NOP();
}
while (Delay --);
}

//========================================================================
// 描述: 595初始化引脚.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hc595_init()
{
     //引脚初始化
    DS_L();
          STCP_L();
          SHCP_L();
}

//========================================================================
// 描述: 595使能输出.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hc595_out_enable()
{
    STCP_L();
   for_delay_us(5);        // 适当延时
    STCP_H();
    for_delay_us(5);        // 适当延时
    STCP_L();
}

//========================================================================
// 描述: 595发送8位数据.
// 参数: 8位数据.
// 返回: none.
//========================================================================
void hc595_send_byte(uint8_t outdata)
{
    uint8_t i;
    for(i=0;i<8;i++)  //将8位数据按位发送,先发高字节再发低字节
        {
        if((outdata&0x80)==0x80)
            {
            DS_H();
        }
            else
            {
            DS_L();
        }
        SHCP_L(); //时钟线低电平
        SHCP_H(); //时钟线高电平
        outdata = outdata<<1;
    }
}

//========================================================================
// 描述: 595发送数组.
// 参数: 数组地址,数据长度.
// 返回: none.
//========================================================================
void hc595_send_multi_byte(uint8_t *ddata,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for(i=0;i<len;i++)
        {
        hc595_send_byte(ddata[i]);
    }
    // hc595_out_enable();
}

//#endif

/*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able[10];  //定义10个595的变量缓存
void datout(unsigned char add,dat) //595输出函数,一次输出16位         add595选择,dat数据
{
        unsigned char i,j,temp;
        table[add]=dat;
        for(j=0;j<10;j++)                        //一次输出10个值
        {
                temp=table[j];
                for(i=0;i<8;i++)
                {
                         temp=temp>>1;
                         sh_cp=0;
                         ds=CY;
                         sh_cp=1;
                }
        }
        st_cp=0;
        st_cp=1;
}

void main()
{
        P2=0xff;
        while(1)
        {
                run();
                datout(0,0x00);//第十个595 输出8
                datout(1,0xFF);//第九个595 输出7
                datout(2,0xfe);//第八个595 输出6
                datout(3,0xfd);//第七个595 输出5
                datout(4,0xfb);//第六个595 输出4

                datout(5,0xf7);//第五个595 输出8
                datout(6,0xef);//第四个595 输出7
                datout(7,0xdf);//第三个595 输出6
                datout(8,0xd9);//第二个595 联级第二个其余以此类推,输出11111101
                datout(9,0x80);//第一个595 单片机连接的第一个,输出11111110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595.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define DS(n)  (n?HAL_GPIO_WritePin(GPIOB, DS_Pin, GPIO_PIN_SET):HAL_GPIO_WritePin(GPIOB, DS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_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ED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define LED_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ED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
#define DS_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DS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define DS_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DS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define SHCP_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SHCP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define SHCP_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SHCP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define STCP_H()  HAL_GPIO_WritePin(STCP_GPIO_Port, STCP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define STCP_L()  HAL_GPIO_WritePin(STCP_GPIO_Port, STCP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

#define EN_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EN_Pin, GPIO_PIN_SET);//高电平
#define EN_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EN_Pin, GPIO_PIN_RESET);//低电平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595数组输出 **/
uint8_t BUF[10]={
        0xfe, //1路11111110
        0xfd, //2路11111101
        0xfb, //3路11111011
        0x7f, //4路11110111
        0x03, //5路11101111
        0xf7, //6路11011111
        0x10, //7路10111111
        0xdd, //8路01111111
        0x02, //9路
        0x08  //10路
      };

void EN() //控制595端口使能输出
{
        HAL_Delay(1000);
        EN_L();
}

void out()//控制LED输出
{

        LED_H();
        HAL_Delay(10);
        LED_L();
        HAL_Delay(50);

        }

void setup()
{
  //控制595端口输出
  //595 OE引脚接地使能,DS,STCP,SHCP根据实际情况连接对应引脚
  //595 支持级联,数组第一个字节最先发送
  hc595_init();//HC595初始化
  hc595_send_multi_byte(BUF,10);//595发送多个数据(级联第一个595在连接多个时会变成最后一个)
  hc595_out_enable();//595使能输出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EN();//控制595输出端口使能

    //setup();

                printf("初始化成功...\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运行正常...\r\n");
                EN_L(); //打开595输出
                setup();  //发送数据
          out();   //led灯闪烁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