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PID位置式的电机控制,后面该这么加入速度环来控制电机速度呢?

楼主(2024-09-02):
int Position_PID (int shiji,int Target)
{

                        //         float Position_KP=-80,Position_KI=0,Position_KD=-170;
                        float Position_KP=-40,Position_KI=0,Position_KD=-50;
                        static float Bias,Pwm,Integral_bias,Last_Bias;
                        Bias=shiji-Target;                                  //计算偏差
                        Integral_bias+=Bias;                                         //求出偏差的积分

                        Pwm=Position_KP*Bias+Position_KI*Integral_bias+Position_KD*(Bias-Last_Bias);       //位置式PID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if(Pwm>7200) Pwm=7200;
                        else if(Pwm<-7200) Pwm=-7200;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int coder;
                // int speed;
                int speed_s=0;
                int speed_po=0;
                int SET_Pos=0;
                int pwm_out=0;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 检查更新中断标志位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SET)
    {
        // 执行定时器中断处理操作

                                                                coder=Encoder_Get();

                                                                speed_po=Position_PID(coder,SET_Pos);
                                                               //speed_s=pid_speed(coder,10);
                                                              //pwm_out=speed_s+speed_po;

                                                                if(pwm_out>7200) pwm_out=7200;
                                                                else if(pwm_out<-7200) pwm_out=-7200;

                                                                if(pwm_out>0)       motorA_stata (fan,speed_po,enable);
                                                                else if(pwm_out<=0) motorA_stata (zhen,-speed_po,enable);

                                                                // 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
}

          以上是我实现速度环的电机控制, 脉冲数是一直累计的,获取后不清零处理,,,后面我该这么加入速度环呢?    我直接把速度环计算出的PWM和位置环输出的PWM相加输出给电机,这样没有成功.
          该这么才能实现控制位置环和速度环串级PID呢?      (小白求助,谢谢回复,谢谢你~)

网友A:
哪一种电机还带位置?多少分辨率的编码器?

网友B:
一般位置环做外环吧,位置环的输出值作为速度环的目标值,速度环的输出作用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