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开关电源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有规律一暗一暗

楼主(2024-09-02):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有规律一暗一暗,电压在20v到22v之间跳变,换了芯片供电电容也不行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加负载100ma是否正常?431部分还需要优化。

网友B:
代换一下光耦PC817C或者TL431,这个问题应该就是这两个器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一下光耦PC817C或者TL431,这个问题应该就是这两个器件引起的。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C:
tl431电路出现问题。参考数据手册修改。

网友D:
431画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电路出现问题。参考数据手册修改。

好的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1画错了吧

好的谢谢

楼主:
查半天没查出来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电路出现问题。参考数据手册修改。

你好在我图上指点下没对照出来

网友E:
开关电源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PCB布局布线图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F:
TL431第1脚要接光耦第2脚,TL431第2脚接R15和R16连接点,你现在接得全乱套了!不放烟花就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半天没查出来指点下谢谢

431你1脚和2脚调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PCB布局布线图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帮忙看看之前做的24V100W的没问题现在按照之前的电路换了大变压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PCB布局布线图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帮忙看看之前做的24V100W的没问题现在按照之前的电路换了大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在我图上指点下没对照出来

U3(TL431)第1脚要接U2(PC817)第2脚,U3(TL431)第2脚接R15和R16连接点。
上传TL431数据手册!注意器件封装的管脚。

网友C:
同一生产厂家SOT-23封装TL431管脚存在两种不同排列如何确定?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150-1.html

网友G:
开关电源要求对硬件知识特别扎实,不然做出来批量都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建议还是不要去研究这个,买现成的模块比价实在。

网友H:
图中431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