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音频转换 求推荐学习代码

楼主(2024-09-02):
各位前辈好,,我是个外行,对这方面很感兴趣,闲暇之余想自己研究研究,,

我想搞明白8266是怎么听懂声音的,比如电脑音频想办法 用音频线连接到8266(不通过麦克风),电脑播放声音的时候,8266可以听到。

我自己一头雾水,搜索也不知道搜索什么关键字,好像是 需要数模转换?

前辈们是否能推荐几个有代码的例子程序或者简单的小项目小实验?我自己折腾折腾,,

还有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 这类小实验一般需要什么模块或者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A:
要让ESP8266“听到”声音,通常需要通过模拟信号输入。如果你想要通过音频线将电脑音频直接连接到ESP8266,你可以使用它的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功能来获取声音信号。

在ESP8266上,你可以通过I2S接口或者使用ADC读取模拟音频信号。I2S是一种同步音频数据流协议,可以用来传输音频数据。如果你想通过音频线连接电脑和ESP8266,你需要一个具有线路输出的音频源(如电脑的耳机插孔),然后通过一个适当的接口电路将模拟信号送入ESP8266的ADC引脚。

需要编写一些代码来读取ADC值,并将这些值转换为音频信号。这通常涉及到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然后使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进行解码。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需要对音频信号处理有一定的了解。

具体到硬件连接,你可能需要一个模拟信号的缓冲和放大电路,以确保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会失真,并且能够被ESP8266的ADC正确读取。这通常涉及到使用运算放大器或者类似的电路。

总之,要让ESP8266“听到”电脑播放的声音,你需要一个适当的硬件接口来转换模拟信号,并可能需要编写相应的软件来处理这些信号。这可能涉及到音频信号处理的知识,以及对ESP8266编程的熟悉。

网友B:
ESP32好像自带有一个I2S接口,价格也没比8266高什么,8266要么做数模转换得到个很粗糙的声音,要么就另加硬件。使用ESP32你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现成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让ESP8266“听到”声音,通常需要通过模拟信号输入。如果你想要通过音频线将电脑音频直接连接到ESP8266,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好像自带有一个I2S接口,价格也没比8266高什么,8266要么做数模转换得到个很粗糙的声音,要么就另加硬 ...

非常感激前辈  DEMO的话 我搜索什么关键字能找到呢?因为没有概念 没接触过,,不知道搜索啥啊,,特别想要几个DEMO看看,,

网友B:
1、因为速度原因,你需要先加速:下载Steam++.exe,安装或者绿色版都可以,勾选github后点“一键加速”
2、打开github,搜索esp32空格audio,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案例了
不使用第一步也可以,只是慢些,而且有时候根本打不开

网友:
非常感激前辈  DEMO的话 我搜索什么关键字能找到呢?因为没有概念 没接触过,,不知道搜索啥啊,,特别想 ...

话说,从百度里也能搜到不少,只是分布得比较乱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编程语言,从编程的角度来说,底层一些的程序更好,对底层了解多一些可以防止一些兼容性的问题,高级一些的开发速度可以更快,但出了问题有时找不到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