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咖啡机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24-09-02):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份数、浓淡磨豆。烧水、冲泡、保温。显示、讯响、异常报警。等等

网友B:
上网搜索一下其它咖啡机的使用说明书看一下,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大同小异

网友C:
最简单的咖啡机只有烧水、冲泡、保温。

网友D:
冷咖啡,热水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