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6264N有没有哪位大佬用过?标称压摆率号称300V/us

楼主(2024-09-03):
请教LM6264N有没有哪位大佬用过?标称压摆率号称300 V/us!真有那么好吗?

楼主:
这是在一台精密仪器上发现的,前置取样部分。

网友A:
规格书上面有的,那就是有,这个参数在高速运放上不算高,还有8000V的呢

网友B:
我用LM6164N,经测试压摆3到率能够300 V/us。上传数据手册!

楼主:
请教这是单运放还是双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面有的,那就是有,这个参数在高速运放上不算高,还有8000V的呢

哇!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LM6164N,经测试压摆3到率能够300 V/us。上传数据手册!

6164是单运放,6264是双运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6164是单运放,6264是双运放吗?

都是单运算放大器!详见我上传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单运算放大器!详见我上传的数据手册!

谢谢指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