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a828放大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4-09-03):
各位大佬,我用INA828实现差分电压的放大发现如果正相输入大于负相输入时(相当于想得到一个放大的正电压)放大倍数正常,但如果正相输入小于负相输入(相当于想得到一个放大的负电压)时,输出是一个恒定值且放大倍数不对,不管怎么改变输入都维持在一个值附近。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正负电源都是对的(+5和-5)

网友A:
差分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应该是两个相似的信号,只是幅值或相位略有不同。 **共模抑制比(CMRR)**是衡量差分放大器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CMRR越高,表示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越强。 输入阻抗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输入阻抗过低可能会导致信号源负载过重。

网友A:
INA828是一种差分放大器,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由供电电压确定的。根据INA828的数据手册,当正负电源电压为+5V和-5V时,它的输入电压范围通常为-4V至+4V。  当正相输入小于负相输入时,如果输入电压超出了-4V至+4V的范围,INA828可能无法正确放大这种差分电压。在这种情况下,输出会趋向于一个恒定的值,且放大倍数不正确。

网友B:
可能是外围电路出现问题,上传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