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函数中,如果把aj=key_smg()放在if外面的话,就不可以运行,放在里面就可以

楼主(2024-09-03):
#include <REGX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P1^0;
u8 code number[]={0x28, 0x7E, 0xA2, 0x62, 0x74, 0x61, 0x21, 0x7A, 0x20, 0x60,0xff};

#define key_0 0
#define key_1 1
#define key_2 2
#define key_3 3

#define key_no      0
#define key_click   1
#define key_double  2
#define key_long    3

u8 cnt=0,flag;

u8 ajfh(void)
{

        static u8 key_cnt = 0;
        static u8 key_xz = key_0;
u8        key_return = key_no;

        switch(key_xz)
        {
                case key_0:
                        if(!key)
                                {
                                        key_xz=key_1;
                                }break;
                case key_1:
                        if(!key)
                                {
                                        key_xz=key_2;
                                        key_cnt=0;
                                }
                        else
                                {
                                        key_xz=key_0;
                                }break;
                case key_2:
                        if(key)
                                {
                                        key_return = key_click;
                                        key_xz=key_0;
                                }
                        else if(++key_cnt >= 100)
                                {
                                        key_return = key_long;
                                        key_xz=key_3;
                                }break;
                case key_3:
                        if(key)
                                {
                                                key_xz=key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u8 key_smg(void)
{
        static key_xz = key_0;
        static key_cnt = 0;
        u8 key_return = key_no;
        u8 aj;
        aj=ajfh();

        switch(key_xz)
        {
                case key_0:
                        if(aj == key_click)
                                {
                                        key_cnt=0;
                                        key_xz=key_1;
                                }
                        else
                                {
                                        key_return = aj;
                                }break;
                case key_1:
                        if(aj == key_click)
                                {
                                        key_xz=key_0;
                                        key_return = key_double;
                                }
                        else if(++key_cnt >= 50)
                                {
                                        key_xz=key_0;
                                        key_return= key_click;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void main()
{
        u8 aj=0;
        TMOD &= 0xF0;                //???????
        TL0 = 0xCD;                //??????
        TH0 = 0xD4;                //??????
        TF0 = 0;                //??TF0??
        TR0 = 1;                //???0????
        EA=ET0=1;
        while(1)
        {

                if(flag)
                        {
                                flag=0;
                                aj=key_smg();
                                switch(aj)
                                {
                                        case key_click:P2=0X7F;P0=number[1];break;
                                        case key_double:P2=0x7f;P0=number[2];break;
                                        case key_long:P2=0x7f;P0=number[3];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Timer0Init(void)        interrupt 1        //1??@11.0592MHz
{
        TL0 = 0xCD;                //??????
        TH0 = 0xD4;                //??????
        if(++cnt>=10){cnt=0;flag=1;}
}

网友A:
因为放在if外面的话,是几十微秒运行一次
放在里面是十毫秒运行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放在if外面的话,是几十微秒运行一次
放在里面是十毫秒运行一次

快点慢点也不影响逻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