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55单端输入的电压范围

楼主(2024-09-04):
想请问各位大佬,ADS1255选择单端输入时是不是不能输入负电压呢?即AINCOM接地,AIN0输入。

网友A:
ADS1255在选择单端输入时可以输入负电压。

网友B:
差分输入精度更高.
单端输出可以改差分.

datssheet里有说明:输入端电压, buffer off 输入负压最大允许为-0.1V , buffer on 时输入电压不允许为负压,最低只能是A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55在选择单端输入时可以输入负电压。

真的吗?为什么我输入负电压就不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精度更高.
单端输出可以改差分.

但是我电路设计的时候只设置AIN0输入,AIN1悬空,还能改成差分吗?另外单端输入的时候可以输入负电压吗?

网友C:
ADS1255选择单端输入时是不能输入负电压,详见上传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