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P2320芯片D EMC问题

楼主(2024-09-04):
这个ip2320规格书里面写了认证预留,但是C7,C8,C9,R7没有参数,有没有工程师这个过了的,帮忙推荐一个参数呢,

网友A:
每个板的参数不一样,放着占位就行,等检测不达标再加,加了会影响转换效率

网友B:
就是个保护滤波接地,看着办

网友C:
C7 C8 104  C9 100PF R7 22R

网友D:
C8,C7应该是抗测试干扰,感觉加0.1就行,R7C9就要看你的板子辐射超标的频段计算

网友E:
这是给过认证时预留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加上去的
意思就是说,你去过认证时,如果过不了,一般在认证公司就可以现场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