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Excle的一个日出日落统计公式问题在哪

楼主:
用Excle搞了一个日出日落统计,但出了一个小问题,请教如下:
首先见下图:
上图中的“日出时分”和“日落时分”摘录自网上天气预报的日出和日落时间,手工输入。然后将“日出时分”和“日落时分”下的“点”和“分”换算为用十进制数表示的“日出”“日落”时刻和“昼长”时间,我把它们称作“换算值”。目的是进行每日白昼长度和每日白昼延长或缩短时间的计算。最右侧的“昼长时分”是根据“换算值”得出的。
换算值的3个计算公式为:
日出:=C4+D4/60
日落:=E4+F4/60
昼长:=(H4-G4)
昼长时分计算公式为:
小时:=INT(I4)
分钟:=(I4-J4)*60
比上日延长:= IF(K4=0,K5-60,K5-K4)
按照上面的公式,从8月7日开始统计,一直运行良好。但是,到9月3日出问题了:“比上日延长”当上日延长的分钟为0时,按公式“= IF(K4=0,K5-60,K5-K4)”要求,应当按“K5-60”计算,即50-60=-3,而实际未执行K4=0这一项,而是执行了K5-K4,得到结果为57-0=57。
我反复查证,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屏幕截图 2024-09-04

网友A(2024-09-05):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B:
你把公式改成:=(J5-J4)*60+(K5-K4)
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公式改成:=(J5-J4)*60+(K5-K4)
试试吧

对了。谢谢您的指导!!!
您的这个改动非常巧妙。

网友C:
为啥不直接用I列  =int((I5-I4)*6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直接用I列  =int((I5-I4)*60)

谢谢您给予指导。这栏的数据选得最正确。可直接用公式=(I5-I4)*60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