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DS18B20显示在LCD1602上,显示的数值不正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9-05):
#include<reg51.h>
#include"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OneWire.h"
#include"DS18B20.h"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ck;
   int temp;  //保存接受温度数据
   int intTemp,decTemp;                  //用来分离温度数据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str[12];
   unsigned char len;
   LCDInit();
   Timer0_Init();
   Start18B20();
   DelayXms(10);
   while(1)
   {
           if(flag)
           {
                           flag=0;
                        ack=Read18B20(&temp);
                        if(ack)
                        {
                        intTemp=temp>>4;
                        decTemp=temp&0x0f;
                        len=IntegrtTorStr(intTemp,str);
                        str[len++]='.';
                        decTemp=(decTemp*100)/16;//0.0625
                        str[len++]=decTemp/10+'0' ;
                        str[len++]=decTemp%10+'0' ;
                        str[len]='\0';
                        LCDShowStr(1,1,str);
                        }
                        Start18B20();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打开定时计数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0Cnt=0;
    TR0=0;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imer0Cnt++ ;
   if(timer0Cnt>=100)
   {
                   timer0Cnt=0;
                flag=1;

   }
        TR0=1;
}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 <reg51.h>
#include"OneWire.h"
//ROM指令
#define SEARCH_ROM        0xf0             //搜索ROM指令
#define READ_ROM          0x33             //读取ROM指令
#define MATH_ROM          0x55                    //匹配ROM指令
#define SKIP_ROM          0xcc                 //跳过ROM指令
#define ALARM_SEARCH      0xec                 //报警搜索指令
//暂存器指令
#define CONVERT_T          0x44                 //温度转换指令
#define WRITE_REGISTER     0x4e                 //写暂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ISTER      0xbe                 //读取暂存器指令
#define RECALL_E2          0xb8                 //召回EEPROM指令
#define COPY_REGISTER      0x48                 //读取暂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POWER_SUPPLY  0xb4                 //读取电源模式指令
bit Read18B20(int *temp);
bit Start18B20();
#endif

#include"OneWire.h"
#include "intrins.h"

bit OneWierRet()
{
   bit ack;
   EA=0;
  DS18B20=0;   //总线拉低,发复位脉冲
  Delay600us();//480-960US之间
  DS18B20=1;
  Delay60us(); //15-60us取60us
  ack=DS18B20;          //读取IO口DS18B20的ACK
  while(!DS18B20);        //等待18B20释放总线,等待存在脉冲结束
  EA=1;
  return ack;

}
void WriteOneWire(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位函数
{
         unsigned char tmp;
         EA=0;
         for(tmp=0x01;tmp!=0;tmp<<=1) //0000 0010
         {
                 DS18B20=0;           //总线拉低至少1us
                _nop_();
                   _nop_();
                  if((dat&tmp)==0)        //判断是0还是1
                 DS18B20=0;                         //为0则写0
                 else
                DS18B20=1;                         //否则写1
                  Delay60us();
                DS18B20=1;
         }
         EA=1;

}
unsigned char ReadOneWire()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mp;
  EA=0;
  for(tmp=0x01;tmp!=0;tmp<<=1)//         0000 0110
  {                                                           //0000 0010 tmp
          DS18B20=0;                                   //dat 0000 0001
        _nop_();                                        //         1111 1101
        _nop_();
        DS18B20=1;
        _nop_();
        _nop_();

        if(!DS18B20)
          dat&=~tmp;
          else
          dat|=tmp;
            Delay60us();
  }
  EA=1;
  return dat;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code str[][8]={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
void LCDReadBF() //忙位检测函数
{
  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DB=0xFF;//io口置1做输入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do
        {
        state=LCD1602_DB;// 值读到参数中
        LCD1602_EN=1;
        DelayXms(5);
        LCD1602_EN=0;
                i++;
                if(i>50)
                        break;
        }

        while(state&0x80);
}
//写入命令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ReadBF();//等待忙检测,不忙时操作
        LCD1602_RS=0;
        LCD1602_DB=cmd;
        LCD1602_RW=0;

        LCD1602_EN=1;
        DelayXms(5);
        LCD1602_EN=0;

}

//写入数据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ReadBF();//等待忙检测,不忙操作
        LCD1602_RS=1;
        LCD1602_DB=dat;
        LCD1602_RW=0;
        LCD1602_EN=1;
        DelayXms(5);
        LCD1602_EN=0;

}
//初始化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LCD_MODE_PIN8);                //显示模式设置 2行 5*8点阵
          DelayXms(5);
                LCDWriteCmd(LCD_MODE_PIN8);
                LCDWriteCmd(LCD_DIS_ON);                   //显示开,光标关
                LCDWriteCmd(LCD_CURSOR_RIGHT); //        光标右移
                LCDWriteCmd(LCD_SCREEN_CLR);  //清屏
          LCDWriteCmd(0x80);
}

void LCDSe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0==y)
{
                LCDWriteCmd(0x80|x);

        }
        else
        {

                LCDWriteCmd(0x80|(0x40+x));
        }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Position(x,y);
        while(*str!='\0')//逐次写入显示字符,直到最后一个字符"0"
  {
    LCDWritedata(*str);//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str++;//地址指针加1,指向下一个待写字符
  }
}

//第一种写法
// void LCDWriteCGRAM()
// {
//     unsigned char i;
//         LCDWriteCmd(0x48);  //1、构造自定义字符
//         for(i=0;i<64;i++)
//         {
//                 LCDWritedata(str[i]);
//         }
        //显示字符
//         LCDWriteCmd(0x80|0x00);
//         LCDWritedata(0x01);

//第二种方法
void LCDSe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先构造自定义字符 确定位置 CGRAM
        for(i=0;i<8;i++)
        {
                LCDWriteCmd(0x40+pos*8+i);
                LCDWritedata(*(str+i));

  98.   }
  99.         //显示
  100.         LCDSetPosition(x,y);//设置显示位置DDRAM
  101.         LCDWritedata(0x00+pos);//显示代码

}

unsigned char IntegrtTorStr(long dat,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len=0;
         unsigned char buf[11];
         if(dat<0)
         {
           dat=-dat;//如果是负数,去绝对值
           *str='-';
           len++;
         }
          do
          {
                   buf[i++]=dat%10+'0';        //dat%10+0x30;buf[0]=8          buf[1]=7  buf[2]=6
                 dat/=10;

          }
                  while(dat>0);
            len+=i;
                while(i-->0)
                {
                  *str++=buf[i];

                }
                 *str='\0';
                 return len;
}

//         while(*str)
//         {
//         LCDWritedata(*str);
//                 str++;
//         }

// }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 <reg51.h>

//IO口声明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P2^5;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7;
//unsigned char code str[];
//显示模式设置指令

#define LCD_MODE_PIN8    0x38                  //8位数据口,两行,5*8点阵
#define LCD_MODE_PIN4    0x28                  //4位数据口,两行,5*8点阵

#define LCD_SCREEN_CLR   0X01                  //清屏
#define LCD_CURSOR_RST   0x02                  //光标复位
//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define LCD_DIS_CUR_BLK_ON 0x0F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
#define LCD_DIS_CUR_ON           0x0E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不闪烁
#define LCD_DIS_ON                     0x0C  //显示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define LCD_DIS_OFF        0X08  //显示关,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显示模式控制
#define LCD_CURSOR_RIGHT          0x06 //光标右移,显示不移动
#define LCD_CURSOR_LEFT           0x04 //光标左移,显示不移动
#define LCD_DIS_MODE_LEFT          0x07 //操作后,AC自增,画面平移
#define LCD_DIS_MODE_RIGHT  0x05 //操作后,AC自减,画面平移
//光标、显示移动指令
#define LCD_CUR_MODE_LEFT   0X10 //光标左移
#define LCD_CUR_MODE_RIGHT  0x14 //光标右移
#define LCD_DIS_MODE_LEFT1   0x18 //显示右移
#define LCD_DIS_MODE_RIGHT1  0x1C //显示左移

void LCDReadBF();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Init();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Se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e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str);
//CGRAM地址设置
//0  1  A5
unsigned char IntegrtTorStr(long dat,unsigned char *str);
#endif

9.18B20显示温度 (1).zip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这个,DS18B20刷新速度不宜太快不然温度就不准,我记得当时是1秒读一次温度的

网友B:
程序时序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