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数字温度转换芯片驱动代码

楼主(2024-09-05):
MAX6675数字温度转换芯片是由Maxim公司生产的器件,以下是其驱动代码,供参考。

#define Max6675SCK_Pin GPIO_PIN_3
#define Max6675S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Max6675MISO_Pin GPIO_PIN_4
#define Max6675MISO_GPIO_Port GPIOB
#define Max6675SC_Pin GPIO_PIN_5
#define Max6675SC_GPIO_Port GPIOB

//////////////////////////////////////////////////////////////////////////////////////////////////
uint16_t Max6675ReadRoutine(void)
{
    uint16_t temp;uint8_t i;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_GPIO_Port,Max6675SC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for(i=0;i<16;i++)
    {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SET);
        temp<<=1;
        if(HAL_GPIO_ReadPin(Max6675MISO_GPIO_Port,Max6675MISO_Pin)==GPIO_PIN_SET)temp|=0x0001;else temp&=(~0x0001);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K_GPIO_Port,Max6675SCK_Pin,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WritePin(Max6675SC_GPIO_Port,Max6675SC_Pin,GPIO_PIN_SET);
    temp>>=3;
    temp&=0x0FFF;
    return temp;
}

//main.c
void main ()
{
  int temperature;
  temperature=(Max6675ReadRoutine()>>2);//温度摄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