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STM32F407三重交替模式,ADC能达到7.2M采样率的疑惑

楼主:
定时器触发频率 2MHz,也就是0.5us触发一,带动三个adc交替采样一次,adc的时钟是72/2=36Mhz,那么按等待时间5个 cycle,3个adc交替采样一次,最小时间是15+8+8=31,也就是三个adc交替采样一时间是31/36=0.86us,那不就意味着下一次触发采样的时候,上次的采样还没完成。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A(2024-09-06):
假如AD的时钟是30MHZ,单次采样一次30/15=2M,如果交替采样,ADC1启动之后等一段时间ADC2才启动,那么这个等待时间+正常一次采样时间,转换时间已经大于2M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