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级示波器的不校准故障修理

楼主:
ADS 5012 H示波器 看参数高大上, 实际是玩具级的产品。
说它是玩具,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 ADC芯片 不知道型号 , 磨掉了。
据说是 AD9288 的仿制品: 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 MXT2088
理论双通道交叉采样极限可以到 100x2=200M , 但网上资料实测说,时钟大概60M,单通道。
二是前级没有采用标准的可变增益放大器,而是用了 8个光耦 组成电阻分压结构,
之后一个固定运放,进ADC, 这个有点LOW了。网上反映,只能采集周期波形,遇到脉冲波看人品。

买来后一直不稳定, 大约 3个月后, 出现严重问题, 经常无法校准。
再之后就一直不能校准, 只能束之高阁。最近空闲一些,试图修好它。

首先, 收集准确的故障现象。
发现 每尝试个几十次后,会出现一次校准成功,但是实际上校准数据并不对。
但有个明显现象: 能矫正成功的那次,继电器会立即动作;不能校准的,继电器就会不及时动作。
该继电器不知道准确作用, 估计是控制输入衰减器的。
这样反复测试,继电器不动作是不校准的直接关联原因。检查了 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没问题。
由于此时输入时开路的, 输入回路检查也没有问题,所以也不可能受其他信号触发影响。
故障是逐步变得严重的,并且软件一直没有动过, 所以怀疑问题在 MCU , ADC 本身硬件上。
摸一下,乖乖, CPU 和 ADC 都烫手! 但显示操作正常。怀疑 是芯片某些端口坏了。
但进一步检查时,发现 该 ADC 明显焊接不良!看上 SMT 工艺不行。
(这是ADC重焊以后的图)

然后, 把 ADC 所有脚全部重焊一遍, 故障就莫名解决了。
分析: ADC 焊接不良。 工作时 偏偏温度很高, 所以 焊接问题 逐步显现, 直到罢工。

网友A(2024-10-26):
测试点小东西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