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添加LCD12864A.DLL模型问题

楼主(2024-09-06):
我在网上下载了这个文件之后,放到BIN路径下 proteus 一直没有成功认出这个模型,我在网上看了这个文件,实际应该下载在MODLE文件夹下,但是我安装的proteus8并没有这个文件夹,所以感觉是因为安装错误的原因还是版本不同导致文件夹位置的改变,希望大佬们能帮我指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Proteus软件版本有问题。比如8.9的SP0版本就不能用了,8.9的SP2版本就能用。不要用LCD12864A.dll模型,这个模型不完善,用那个LCD12864B.dll模型。还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找带有模型文件的仿真文件,复制粘贴用,模型文件放在仿真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面。

Lcd12864时钟 闹钟 开关 定时器 3按键 仿真Hex.7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Proteus软件版本有问题。比如8.9的SP0版本就不能用了,8.9的SP2版本就能用。不要用LCD12864A.d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确实在下载相关带模型的仿真文件时,可以依托别人弄好的仿真下继续编译其他文件也可以使用了,不过可能确实是因为版本的原因,还是不能直接使用这个模型,只能间接用别人的,不过复制下来就是我的了,啊哈哈,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