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片机流水数字屏初始数据总是显示全亮

楼主(2024-09-07):
我用stc15w4k32s4芯片,用74Hc59驱动做的一个从0-7数字轮流展示的屏幕,但是第一个数据永远是全亮的,怎么样才能把它改成是0的显示呢

第一次显示的数据

第一次显示的数据

这个是初始化的设置

这个是初始化的设置

想要第一次也是这个数据

想要第一次也是这个数据

网友A:
代码呢?要不我帮你算一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呢?要不我帮你算一卦?

#include <stc15.h>                 //头文件,必须包含此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K  = P5^0;      //74HC595数据输入时钟端
sbit RCK  = P5^1;      //74HC595锁存时钟端
sbit SER  = P5^2;      //74HC595数据输入端

uchar ct;              // 8位数码管计数
uchar Dis_buff[8];     // 8位数码管显示数组
uint  count=0x00;         // 数码管显示初始值

unsigned char bit_code[8]={0x80,0x40,0x20,0x10,0x8,0x04,0x02,0x01};           //数码管位选数组
//unsigned char SE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段选数组
unsigned char SEG_code[18]={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0xBF};
/**********************************************************************
函 数 名:调用的子函数
函数功能:
**********************************************************************/
void delay_1ms(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send_595(uchar a);       //数码管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humaguan();             //数码管显示函数
/**********************************************************************
函 数 名:主函数
函数功能:
**********************************************************************/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0 = 0x00; P1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0 = 0x00; P2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0 = 0x00; P3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0 = 0x00; P4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0 = 0x00; P5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0 = 0x00; P6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0 = 0x00; P7M1 = 0x00; //GPIO初始化,设置为准双向口

    SCK=0;
    RCK=0;
    SER=0;

    while(1)
    {
    shumaguan();
    }
}
/**********************************************************************
函 数 名:1ms延时函数
函数功能:x值可以修改,修改后延时为Xms
**********************************************************************/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
函 数 名:595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功能:595驱动3位数码管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a&0x80) == 0x80)        //当a的最高位为1时条件成立.这条语句判断变量a的
          if(a&0x80)        //当a的最高位为1时条件成立.这条语句判断变量a的
                                      //最高位以此决定程序的流向,大家可以写个数据试一下即可明白
                                                SER=1;                    //数据端发送数据1
          else
            SER=0;                    //数据端发送数据0
            //a<<=1;

            SCK=1;                    //数据输入脉冲,上升沿
            SCK=0;                    //数据输入脉冲,下降沿,一升一降为1个脉冲
            a=a<<1;                   //数据左移一位,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按位与。直到8位数据发送完毕
        }
}

/**********************************************************************
函 数 名:数码管显示函数
函数功能:595驱动3位数码管
**********************************************************************/
void shumaguan()
{
                send_595(bit_code[ct]);      //片选数码管
                send_595(Dis_buff[ct]);      //数码管数据
                RCK=1;                       //数据锁存打开
                RCK=0;                       //数据锁存关闭
                delay_1ms(5000);             //消隐

                if(ct<7)                     //数码管8位显示动态
                                 ct++;
                        else ct=0;

    Dis_buff[0]=SEG_code[0];                          //数码管第一位显示  0
    Dis_buff[1]=SEG_code[1];                          //数码管第二位显示  1
    Dis_buff[2]=SEG_code[2];                          //数码管第三位显示  2
    Dis_buff[3]=SEG_code[3];                          //数码管第四位显示  3

    Dis_buff[4]=SEG_code[4];                          //数码管第五位显示  4
    Dis_buff[5]=SEG_code[5];                          //数码管第六位显示  5
    Dis_buff[6]=SEG_code[6];                          //数码管第七位显示  6
    Dis_buff[7]=SEG_code[7];                          //数码管第八位显示  7
    //Dis_buff[8]=SEG_code[8];                          //数码管第九位显示  8
    //Dis_buff[9]=SEG_code[9];                          //数码管第十位显示  9
    }

网友A:
uchar Dis_buff[8]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8位数码管显示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Dis_buff[8]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8位数码管显示数组

好的,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