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宽电压输入,保险丝计算选型问题

楼主(2024-09-07):
变压器做温升试验,用保险丝额定电流的1.7倍,660V,6小时做温升试验。电源宽输入AC127-660V.
电源输出电压Uo=12.5VDC,输出电流最大值Io=1.8A;共计7路
计算最大输出功率Po=Uo×Io=12.5V×1.8A×7=157.5W;
电源效率η约为75%-80%;按照75%计算取得最大输入功率Pi
Pi=Po/η=157.5/0.75=210W;额定输入电压Ui=127VAC;
所以最大输入电流:Ii=Pi/Ui=1.65A;
根据标准要求,熔断丝选用大约为1.7倍Ii,大约为2.8A,故熔断丝选择3A。
保险丝选用660V 0.6A 还是127V 3A

网友A:
您选择的660V 3A熔断丝是比较合理的。这个额定电压能满足电路最高电压的要求,额定电流略大于计算得到的最大输入电流,留有一定的裕量,能够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选择的660V 3A熔断丝是比较合理的。这个额定电压能满足电路最高电压的要求,额定电流略大于计算得到的最 ...

这样的话,变压器温升试验660V 5.1A,一定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