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焊盘属性问题

楼主:
关于protel99 焊盘属性问题请教大家,使用protel99设计双面PCB电路中因个别直插元件的焊盘属性要设计为单面焊盘,且要求孔壁无铜。按照JLC的工艺要求,其中一项(Plated)选项中,取消(无勾选)过孔有铜,但是在完成后直接导出文件(不是输出Gerber),其导出的文件中Plated选项就自动变成勾选上(就是自动变成过孔有铜)了。请教大家这个是因为那里没有正确设置?还是只能输出Gerber文件吗?谢谢!

网友A(2024-09-07):
没有无铜过孔 ,只有背钻或盲埋孔等特殊工艺的过孔。
正反面各放两个贴片焊盘,要开孔的地方掏空铜皮 (比孔直径大0.几毫米) 最后在开槽层放置一个开孔即可。

网友B:
大概是放一个贴片焊盘,中心放一个机械层的合适大小的圈就行吧

网友C:
对的,那个就是是否“金属化通孔”的选项。不打勾时,做板时焊盘内孔就不会有沉铜和电镀。这个钻孔可能在沉铜和电镀之后的工序中。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最典型的元器件就是继电器,单面PCB不存在金属化过孔,单面PCB上的继电器很容易焊下来,电烙铁配合吸锡器,几下子继电器就拆下来了,双面PCB的所有焊盘都有金属化孔,继电器焊上去容易,拆下来很难,继电器容易损坏,要是双面PCB继电器的焊盘像单面PCB一样,没有金属化孔,很容易拆下来,然而和JLC沟通了好几次,始终无法做出没有金属化孔的继电器焊盘,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把继电器的焊盘全部设置为0.5mm的钻孔尺寸,自己打眼,把继电器的焊盘钻孔扩大为两个0.8mm和四个1.6mm的钻孔,继电器焊盘金属化孔自然就没有了,类似的元器件还有接线端子,也是用这个办法,继电器和接线端子的单面焊盘很简单,用叠层焊盘的方式把顶层焊盘设置为0或者把焊盘设置为底层。为了防止手工打眼打错位置,把相同的钻孔用白纸把需要打眼的位置做出更大一点的眼,套着打,就不会打错位置。这个方法只适合像我一样量很小的PCB,量很大的情况下,PCB板厂应该可以做出没有金属化孔的焊盘。

这是百度搜到的双面PCB制作的一个工艺流程图,钻孔之后就孔化,孔化之后所有钻孔都是金属化孔,PCB板厂要想做出没有金属化孔的焊盘,无非就是两个方法,一是把不需要金属化孔的焊盘孔先堵住,二是先不打眼,蚀刻之后再打眼,这就增加了制作成本,量小的情况下,PCB板厂肯定不干,量很大的情况下,PCB板厂应该会干。量很小特别是打样,你和PCB板厂沟通,能不能把个别焊盘做出没有金属化过孔,PCB板厂会告诉你,肯定可以啊,你在画图软件的那个什么地方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然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出没有金属化过孔的焊盘,再和PCB板厂沟通,又是各种忽悠,这个问题不是protel99的问题,所有PCB画图软件画图做板都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E:
焊盘和过孔,孔壁是有铜的。如果设计为无铜,那是机械孔,考虑加一圈焊环。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回复,关于protel99 导出的文件焊盘属性改变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导出的方式不同导致有不同的结果,用了20多年的protel99,现在才发现有这个问题,如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回复,关于protel99 导出的文件焊盘属性改变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找 ...

我也用了20多年的protel99,没有发现这个差异,我导出PCB从来都是文件/右键/导出,基本没有用过菜单导出,焊盘属性没有勾选Plated,至少三次打样,JLC没有做出无金属化孔的焊盘,我是业余爱好,画的电路很简单,打样太浪费,就自己热转印做单面板,重新打眼扩眼很方便。你可以试试,焊盘属性不勾选Plated右键/导出PCB,JLC能不能做出无金属化孔的焊盘?protel99点右上角的×关闭和菜单关闭有差异,AD的任何一个版本对输出pdf的不同操作有差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了20多年的protel99,没有发现这个差异,我导出PCB从来都是文件/右键/导出,基本没有用过菜单导出 ...

       版主你好,Protel99 做无金属过孔的焊盘不止一种方法,但是有些方法如果没有提前和PCB工厂沟通好,不同PCB工程做文件导致结果可能会有争议,到时会说你文件不规范什么的。
       早些年,我曾试过用“keepOutlayer”层开孔,然后在上面放单面焊盘,最终做出有金属过孔的单面焊盘,就是说PCB文件不规范。
       也用过“keepOutlayer”层开孔,然后用环形“solder”做焊盘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做出无金属过孔的单面焊盘,但这个方法要注意的是开孔和焊盘内环的距离要在0.2mm以上。
      上面设置焊盘属性的方法算是比较简单规范的做法,具体设置如下图:

网友B:
焊盘我是没有研究过,但是安装孔是要把PLATED去掉勾选的,尤其是孔是被铜箔覆盖的那种。嘉立创资料里面声明了孔比焊盘大就是无金属化的孔,但是只适用孔没有被铺铜覆盖的情况,而且也不是很保险。
记得几年前还有一次没有铺铜的孔也是被做了金属化。后来我改了文件,直接不用焊盘,而是直接用了机械层的圈。这样就保证不会被金属化了。金属化的安装孔比较麻烦,因为浸焊时会被堵上,浪费焊锡,还要再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版主你好,Protel99 做无金属过孔的焊盘不止一种方法,但是有些方法如果没有提前和PCB工厂沟通好 ...

你好!你好!画电路板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多数电路板画成单面手工做板,这段时间打样的可能性不大,打样有无金属化孔的焊盘可能性更不大,假如我打样有无金属化孔的焊盘,就用你的方法试试,但是,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自己扩眼,我的量很小,扩眼很简单,如果需要钻孔1.5mm的无金属化孔焊盘,我会设置成1mm的,无论是否做成功,我都可以扩孔,设置成1.5mm的,万一做不成功,一扩孔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