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检老师要求光耦两端要加过压保护电路,不知道怎么加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9-07):
在光耦1-2脚反向并联一个1N4148开关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光耦1-2脚反向并联一个1N4148开关二极管!

4148反向击穿电压75V

网友B:
这样改,是否可行。

网友C:
还是提供一下次级的保护吧!单向可控硅可改用2个三极管搭。

网友A:
1、保险丝加稳压管作过压保护是有风险的,保险丝的熔断是需要一定的能量,换句话说是需要一定时间。
2、稳压管Z22+电压R33稳压值大于你的设想15V过压保护。
3、实际稳压管击穿时阈值处弯曲而不够陡峭;
4、稳压管存在误差,通常为±10%;
5、假设按照你的设想15V过压保护,而实际过压值不超过输出电压的20%,15V电压过压值超过20%。
6、假设按照你的设想15V过压保护,光耦仍有电流通过,而不是你设想的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A:
解决方案,详见我在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7446-1.html中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提供一下次级的保护吧!单向可控硅可改用2个三极管搭。

这种保护仍然无法达到使光耦的三极管截止,反而增大光耦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导致过压电压进一步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仍然无法达到使光耦的三极管截止,反而增大光耦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导致过压电压进一步增大。

光耦三极管要截止需要初级做保护,次级保护只能让电源打嗝状态。还要你的理解也很有问题,光耦发光加强,开关电源会调低PWM占空比,最终会维持光耦在一定的发光强度,好好理解一下吧。

网友B:
这样加,可以吗

网友D:
感觉老师比较水!可以不加

网友E:
R18干嘛用的?

网友F:
直接并联两个 TVS 就可以了,
一般 发射端用 单端TVS , 接收 双向TVS.
最小功率的就可以了。 啥电压的型号都有,X宝一搜一把, 一两毛钱一个。

网友G:
串联一个二极管,或反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耦三极管要截止需要初级做保护,次级保护只能让电源打嗝状态。还要你的理解也很有问题,光耦发光加强, ...

按照此理论光耦截止占空比最大,为何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H:
楼主最后发的电路是可以的。不过实际应用上纯粹画蛇添足,如果光耦损坏,那板子已经废了,把光耦保护下来也不值钱吧